离心机轴承失效分析

楼主(2010-12-03):
废话不多说,直接说情况:
   离心机使用SKF角接触球轴承多次出现问题,起初使用的轴承接触角为30°,现改为型号7214CD/P4A ,出现了下列情况:
一.轴承应用环境
1.7214 CD/P4A与6214轴承配套应用于型号为TGDB 313VC-98B的离心机(6214位于7214 CD/P4A的上方),更换时二者同时更换

2.转速4500r/min
3.开机瞬间会有大约40t的轴向冲击力作用于轴承上
4.开机运行过程中的轴向及径向受力厂家没有数据可提供,但是每2分钟离心机会有一次排渣,此时仍会有30-40吨的轴向力作用。
5.离心机出厂配用轴承厂家无数据可提供
6.该离心机原来采用国产轴承,因精度不高,对主轴承造成了一定损伤

二.现场状况如下(照片在附件中给出):
⒈有7颗滚动体表面出现了平行的两道沟槽,两条相距约2mm。一条位于过球体中心的平面内,深度约10um,另一条深度约5um。其余滚动体表面没有沟槽
⒉内外圈滚道面均有微坑,深度大小不一,平均在几微米。
①内圈滚道微坑多集中于滚道中心位置,且偏向一侧,该侧为滚动体与滚道有应力接触的面
②外圈滚道微坑分布没有规律
⒊外圈挡边有2-3处轻微的的塑性变形

现想咨询轴承滚动体出现划痕的原因,轴承多次出现问题,是否是离心机主轴的原因?是否是更换轴承接触角度所致?

网友:
1.内部因素,钢珠材料和内外圈材料强度不等,国产离心机在转速4500转时有可能发生轴向和径向双重冲击应力或微量弹跳,如果润滑不良,局部温度上升进一步加速内外圈磨损。当有磨损下的微小钢粒聚集在一起时,这部分带有二次应力的高硬度颗粒开始切削钢球造成钢球伤痕。
2.外部因素,离心机吸入杂质粉尘如高硬度石英砂粒等,密封不严混入轴承滚到内造成伤痕。
至于内外圈磨损位置和离心机工况,实际受力方向有关。

我以为楼主是来分析问题的,没想到是来提问的,还要加精,得了便宜还卖乖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申请加精 不是真正为了加精 是为了引起大家关注  呵呵! 前辈说的很专业 ,晚辈学习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过版主给加精啦,呵呵!!

网友:
7214 CD/P4A也算精密的角接触球轴承了。
不太了解你的工况,希望你能上图,配置,配合,受力,润滑。
就现有的情况:
有7颗滚动体表面出现了平行的两道沟槽,可能和你的预紧力有关。
内圈滚道微坑多集中于滚道中心位置,且偏向一侧,该侧为滚动体与滚道有应力接触的面,也就是说有一侧不怎么受力,所以这时的预紧至关重要。

楼主:
这是图纸  呵呵!受力情况厂家确实无法提供。如果抛弃滚动体划痕,单从内外圈滚道微坑来看,本人认为应该是表面疲劳造成的。各位大大请指教!另外,会不会是碎屑压痕呢??

楼主:
厂家是看到轴承座有润滑脂流出,拆机检查时发现的上述状况。当时轴承应该已高温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晚辈想讨教一下:一般工厂工人安装这种角接触球轴承时,是怎么预紧的?预紧力是怎么测量的呀??

网友:
路过不会啊,我不是专业的,只看 看。

网友B:
根据你的图,大致的推断:

网友:
你的设计由H-h确定两个轴承轴向游隙来确定预紧。
干油应该从上往下流,杂质也是如此。
没有看到你的轴承承受过高温度的迹象。
从你的图上看,15°的接触角似乎应该满足要求,但是还是取决你的受力。
无论如何,原始设计不是一个成熟设计,尤其是原来用30°的接触角和一个深沟球配对。

就你关心的表面疲劳,原因很多种:
杂质进入破坏表面润滑。
强振动破坏表面油膜。
频繁加减速导致油膜损坏等等。
针对不同情况找不同手段来验证,担心异物侵入,可以化验碾压过的油脂。
我估计你的设备振动不小,因为你的支撑很单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的图,大致的推断:

很感谢您的帮助!!
那滚动体上面两道平行的圆周划痕怎么解释呢?

晚辈现在推想存在的可能有:
1.轴承在出场以前滚动体上面就存在划痕,这样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只有7个滚动体上面有划痕而其他滚动体上面没有了
2.就像一楼所说,是硬质颗粒的划伤。而且这种情况下硬质颗粒在轴承内存在的时间应该不会太长,否则所有滚动体上都会存在划痕

晚辈拙见,请前辈指教!

网友:
我估计,两种可能:

水平的,就是和保持架磨造成的。
斜的是承载区的两条边缘痕迹。

楼主:
回复 网友B:

精辟!!!!!!

网友:
根据轴承损坏情况判断是轴承轴向承载能力不够,建议使用25度或30度接触角的轴承,型号7214ACD/P5

楼主:
回复 网友C:

P5精度等级比P4A要低呀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定要用高精度轴承吗??它的设备本身就是国产的,精度就不高呀

网友(2011-03-20):
你的离心机转鼓是多大的啊,请指明。
此种结构转速4500如果是稍大型号的话,

网友:
每2分钟离心机会有一次排渣
4500  RPM
由此判断,你给的离心机结构图,应该是不相配的,不对应。

网友:
一两酒分析的很透彻,也很专业。

网友:
我不是搞传动的,但是我是来偷师的  呵呵

网友:
不懂哦···飘过···学习下

网友:
看了以后受益良多呀,谢谢了!

网友(2012-07-12):
   楼主,这种三足离心机好象没有4500rpm的吧?

网友(2013-05-15):
厉害!受益匪浅!

网友(2013-06-25):
我们这也常常出现轴承损坏的情况

网友:
不懂哦···飘过···学习下 # t! B$ d4 q, y$ @- 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