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A是什么材料?

楼主(2010-12-03):
08A是什么材料?

网友:
没见过哦,等待回答.........

网友A:
08A是碳素结构钢,也属于低碳钢,、冷冲压钢。08表示的是含碳量为0.08%左右,A表示的是质量等级。碳素结构钢的质量等级有A B C D四级,找本材料书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08A是碳素结构钢,也属于低碳钢,、冷冲压钢。08表示的是含碳量为0.08%左右,A表示的是质量等级。碳素结构钢 ...

正解!!!   这和45、35等一样,表示含碳量为千分之多少,后面字母表示质量级别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哥 你打字是不是打错了?数字是表示含碳量为万份之几的哦!碳素工具钢是千分之几!

楼主:
谢谢了,那就是8号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