Ф10和Ф6孔的7精度是多少?

楼主(2010-12-03):
我是一机械系学生。最近老师布置了一个课程设计作业。要求我画一块板
要求孔的精度是7级精度,但是我不知道是多少。麻烦有人给我说下嘛?
Ф10和Ф6孔的7精度是多少?上下偏差是多少呢?

   麻烦大家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自己查呀,即使别人告诉你是多少,换个数你还是不知道

网友:
我对你无语了,你的公差是怎么学的,找把公差这本书拿出来翻翻,看看是怎么查的!

网友:
书上最后面可以查的啊。。。。

网友:
现在用画图软件就可以自动标出来了

网友:
自己查一下!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1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点评):
师傅,具体怎么操作啊,请示下,谢谢!@

网友:
叫兽捞屎,不教学生基础知识。回答楼主的问题需要很多文字,太累

网友:
楼主此类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查手册,而不是问是多少。

网友:
自己翻翻机械设计手册或者是互换性、公差与配合这方面的书,到处都是。

网友:
楼主学机械的吗?

网友(2011-04-06):
回复 网友A:

师傅,具体怎么操作啊,请示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师傅称不上,solidworks知道不?里面直接可以选。

网友(点评):
知道,我看看啊!!!

网友:
还是学学查手册吧,不能总是一直问别人的啊!

网友(2011-05-18):
Ф10的上偏差是0.015下偏差是0.
Ф6的上偏差是0.012下偏差是0.(孔的精度一般用的是H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