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铸件,340度4个小时时效处理后

楼主(2010-12-03):
请教一下:压铸铝合金在经过340度的4个小时时效处理后,它的延伸率是变好呢还是越差呢?
! s. E; ]+ K' z按理说应该变好,可是结果却相反,希望得到解答,非常感谢!

网友(2012-04-10):
首先你要把材质牌号搞清楚,再确定热处理工艺: 时效处理一般只是增加铝件的硬度,延伸率肯定要降低的。而且你的时效温度也过高了,时间也短。

游客

网友(2012-05-18):
那一般的时效温度与时间多少为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