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确定是不是变位齿轮?

楼主(2010-12-03):
请教各位大侠, 现在我遇到了问题。 给了我一个渐开线圆柱齿轮, 目前我只能测量出它的齿顶圆,齿根圆。 压力角算20度。 请问,我怎么确定它是不是变位齿轮?

网友:
我个人觉得你可以根据模数和齿数算出它的分度圆,齿顶圆,齿根圆,然后跟你测量的进行比较,如果变动很大,拿就可能是变位齿轮。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可能是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就是测量出它的齿顶圆,齿根圆。 压力角20度,才推算出来它的模数的, 然后再反推回去,可以推算出来吗?  谢谢你

网友:
测量中心距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那,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
测量中心距离,你算出来和测量的差别太大就是变位的

网友:
计算齿顶圆、齿根圆尺寸没有测量啮合齿轮中心距的大小准确。

网友:
根据外圆齿数推算出模数,然后按照公式推算出中心距,得出的数值与实测的中心距对比。

网友:
嘻嘻 她肯定是变位齿轮啦

网友:
齿轮的测量还是比较复杂的,对于直齿圆柱齿轮,普通精度的大致测量还比较简单一些,测量后再验算一下,如有几项指标与标准齿轮参数不符,可以考虑是变位齿轮。中心距和齿数模数都符合标准时,如果互相啮合的一对齿轮的齿数悬殊较大,也时常会采用高度变位的齿轮。总之,一切要用数据说话。

网友:
不懂 小生学习一下了

楼主(2011-03-11):
谢谢大家。关键还是要知道中心距啊

网友(2011-09-16):
我威望值不够啊,有斜齿变位的计算公式吗?' i+ f, O, h6 R! e) 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