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钢珠的模具怎样做?

楼主(2010-12-03):
有哪位师傅知道空心钢珠的模具怎样做,谢谢,还请指点下

网友:
应该可以做的,钢珠的型心可以用遇热就汽化的材料

网友:
学习来的,看怎么解决问题

楼主:
我们现在就用一根空心的不锈钢管,用晋级拉伸模逐个拉伸出来,虽然形状出来了,但是表面粗糙度太差了,有一些皱纹

网友:
两个半圆焊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个半圆焊接,就不用师傅你讲啦

网友:
钢珠为什么要做空心呢? 求解!

网友(2011-04-14):
不知道,想见识哈大侠

网友:
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2011-06-23):
                   钢球有多大直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