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带涂锡时会产生一些缺陷,如何防止?

楼主(2010-12-03):
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
铜带涂锡时会产生一些缺陷,产生缺陷的原因是什么,如何防止出现这些缺陷?
1,针孔。有黑的,有白的。
2。挂锡渣。
3。氧化,形成毛糙的表面。

注:母材是很薄的铜带,0.1~0.3mm,宽度1~10mm。涂锡是将锡熔化后浸泡式的,不是电镀。

哪位有这方面经验的大侠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我们手工上锡一般先去除表面的氧化层然后镀锡。

楼主:
去除氧化层是一定的。楼上用什么药剂去除氧化层和油污的?

网友:
我们手工上锡一般先去除表面的氧化层然后镀锡。就这样~

网友:
哦,是做太阳能电池片上的涂锡带吗?

网友A:
可以用稀盐酸锌除氧化层和油污,然后上锡焊。效果不错。就是污染有一点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稀盐酸锌除氧化层和油污,然后上锡焊。效果不错。就是污染有一点点大。

谢谢指点

网友B:
楼主应该有一条完整的热涂锡生产线,母材是成卷的薄铜带。
流程是:放卷--除油--酸洗--清洗--浸锡--抹锡--收卷。
其中,如原料铜带表面较干净,可以省去除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该有一条完整的热涂锡生产线,母材是成卷的薄铜带。
流程是:放卷--除油--酸洗--清洗--浸锡--抹锡-- ...

生产流程正如楼上所说的。
缺陷偶尔会发生,可能一些细节没做好。
譬如清洗剂、酸洗液的成分应该如何配比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