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液压阀台内泄造成泵打不起压力

楼主(2010-12-03):
新阀台有二位四通换向阀,三位四通换向阀,液控单向阀,减压阀等组成,在关了主进油阀门后,泵就可以打出压力来。把油路中的阀门都关了,电磁阀都不得点的情况下,打开主进油阀,还是有内泄的响声,压力逐减,最后到零。请教大家一下解决方案

网友:
在工作中处理过类似的故障,希望能帮到你,第一:换向阀用久了尤其滑阀式液压换向阀阀芯与阀座配合间隙增大,就像你描述的有滋滋声音。有条件的话将换向阀与减压阀换掉。第二:你可以用盖板代替换向阀,逐个排除。第三:改用大流量的液压泵或增加蓄能器。

楼主:
先谢谢你了,我认为不是这些原因造成的。液压系统压力是13MPA,泵的最大工作压力是160MPA,液压站本身有两个蓄能器,再加阀台两个小的一共四个蓄能器,内泄一下就把压力降为零了。昨天调试的时候还是好的,今天上午试的时候,油缸就不动作了,泵打不出压力。厂家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都很疑惑。

网友:
"在关了主进油阀门后,泵就可以打出压力来"泵的压力稳定吗?能持续打压吗?若没问题基本排除是泵的问题。“把油路中的阀门都关了,电磁阀都不得点的情况下,打开主进油阀,还是有内泄的响声”能否找到泄露的地方,原理图有吗,分析一下即便泄露不可能都有问题吧。“压力逐减,最后到零”到零也不是一般泄露能达到的,是不是某个与油箱连接的阀打开了(误操作或电磁铁损坏等)反复动作几次看有什么变化没有?“昨天调试的时候还是好的,今天上午试的时候油缸就不动作了,泵打不出压力”有泄漏也一定不是磨损造成的。多观察应该不是大问题。

楼主:
泵的压力很稳,原理图没有拷贝回来,明天发给大家看看。那明天回车厂里再试试,谢谢楼上的

网友:
先检查一下液控单向阀,减压阀,阀芯有没有卡住而泄露?弹簧怎么样?

网友:
你发个图上来看看啊!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今天查明原因了,是电磁换向阀装反了造成内泄的。那厂家也是个新手,昨天白忙了半天。哎!以后要全程跟踪

网友:
有滋滋的声音然后系统压力缓慢降到零,那是开始时蓄能器在放油补压.

网友:
内部泄露的问题很难查出来

网友:
又一次听说电磁换向阀装反了造成的液压故障,真不明白装反了怎么能装的上去,敬请中国的液压设计师门把阀的四个螺钉的孔设计成梯形,反了装不进去,看谁还能装反。

网友:
没个图具体情况是说不清楚的

网友(2011-06-22):
回复 网友A:

很可能是油缸串缸了,就是油缸的活塞头与活塞杆脱落,使油罐懂不了。

网友:
今天查明原因了,是电磁换向阀装反了造成内泄的。    不会吧这也太搞笑了!

网友:
力士乐和布赫的优先分流阀也不错的。

网友:
看到你的情况,我想起我已前调试过的一台设备
也是这种情况,主油路(包括泵组,蓄能器,先导溢流阀)关闭,系统压力正常10mpa
一切换到工作油路中,压力只2mpa,之后才找到支系统中减压阀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