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阀故障分析,请教

楼主(2010-12-03):
  我想问一下,当先导型溢流阀和和定差减压阀里面的阻尼孔完全堵塞和部分堵塞后,各会造成什么影响?

网友:
当先导型溢流阀阻尼孔完全堵塞时,系统到设定的压力时不溢流,部分堵塞,压力不稳定。定差减压阀里面的阻尼孔完全堵塞和部分堵塞后减压阀失灵。

网友:
楼主你上个先到溢流阀的图,那么多阻尼孔你堵的是哪个?堵的地方不一样情况也不一样

楼主:
我说的阻尼孔就是溢流阀和定差减压阀主阀芯上的那个阻尼孔!

网友:
先导油路不通,上下腔压力相等,溢流阀无动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这个溢流阀的阻尼孔部分堵塞了和定差减压阀主阀芯上的阻尼孔全堵和部分堵塞,各有什么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定差减压阀通过长孔将阀出口压力引入阀芯的弹簧腔,和非弹簧腔进行压力比较,堵塞的话,出油口压力不能引入弹簧腔,起不到定差减压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阀芯中心孔堵塞,先导油路不通,上下腔压力相等
主阀芯阻尼孔堵塞,先到溢流阀相当于一个直动阀

网友:
我现在遇到压力表左右摇摆,是不是阀芯部分堵了?

网友:
拆开清洗,检查弹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啊!我也没拆过,我是想知道从理论上会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