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mm*200mm深的孔5mm加工量?急

楼主(2010-12-03):
传动轴滑动套72mm*200mm深的孔5mm加工量锻打45#钢的工件用一刀车加工该用什么转速,进给量?还有外圆116mm粗车到102.5mm45度刀转速和进给量2刀加工

请问高手, 急急

网友:
按常用的硬质合金刀片。如果算粗车的话380转应该一刀可以了,进给量0.2
外圆的话300左右,当然你的刀具好点的话可以在快点,进给0.3

网友:
转速250,,F0.25用手磨刀做绝对搞定刀的刃口锋利点

楼主:
谢谢!能告诉我外圆.转速.进给量它们之间的关系吗?怎么算出来的?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固定的公式的,可以在网上查一下!

网友:
不清楚你的孔的公差是多少。你的加工距离太长,用一刀车,恐怕会出现让刀的情况。建议还是分两端加工,用机夹刀片的快速钻花扩,效率高,效果也不错,比较稳定,不容易出现让刀的情况。

网友:
最好是先扩孔留0.4的余量精镗一刀到位。外圆用手磨刀一刀到位(如果你的机床没问题的话)

网友:
建议你去问一下你买工具和刀片的供应商,每一家的都不一样的,他们有参考资料

网友:
晕,切屑三要素

还有线速度

楼主:
呵呵...让你们见笑了!孔基本上没什么精度可以+0.3

网友:
你想一刀车啊
做成锥孔还差不多
两刀车也不行
孔太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