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这个油缸,请教

楼主(2010-12-03):
各位大师请看附件的图纸,  这是一个油缸,  ,这个油缸要求耐压达到700公斤压力  如果制造这个油缸用什么材料比较好?

油缸内壁硬度要达到多少度?   要达到什么光洁度?  需要经过热处理吗?   加工工艺怎么做?

在下急啊,,,感激不尽了!!!

楼主:
附件已改为JPG格式.谢谢了............................................

网友:
你的油缸壁厚不够吧?700公斤压力,45#钢可能要到10MM壁厚,如图尺寸的话不知用什么材料,油缸内壁硬度当然越硬越好,一般无需加硬,光洁度采用內圆精磨即可, 一般不需要经过热处理,工艺的话要看你们的油缸咋样用的,一般內外圆同心即可,700公斤压力可能要采用锻打、调质、粗车、精车、打孔、攻牙、內圆精磨。

网友:
向大海无边好好学习了。

楼主:
这个本身我已经在用的工具,用途跟千斤顶差不多,里面配合油封和一个轴的,由于是进口的,现想在国内生产一些来用,这些尺寸都是我照着这件工具一丝不差的测绘出来的.我也拿到外面去打过硬度,硬度是HRC25度.现在的难题是不知道用什么材料好????有谁能帮帮我??

网友:
菜鸟一个,和楼主一同学习了!

网友:
这个壁厚我建议用30CrMnSiA材料,材料的硬度来看也可以,热处理必须进行,并且内孔建议镀耐磨材料如铬。内壁的光洁度要求的太高了,实际上0.8完全能够满足要求。

网友:
高手多啊,看看,共同学习

楼主:
请问各位师傅,如图这个工件加工完后再去做调质处理会不会变形?对螺纹会有变形吗?

网友:
(工件加工完后再去做调质处理)肯定不好。不建议內孔镀鉻。

网友(点评):
油缸内壁光洁度不能太过,润滑性差。

网友:
这个油缸的壁厚的确是不够的,如果尺寸没有限制的话,外径还是加大到48,毕竟用合金钢价格较高.另外即使用合金钢这壁厚也是很冒险的,国内的材质不好.用45钢锻件,粗车-钻孔-调质-半精-攻螺丝-精车-磨内圆-镀硬铬-抛光到0.4即可.另外70Mpa的高压密封要选进口的.

网友:
工艺如大海无边所述,建议内孔用滚压加工以增加其表面硬度也可使表面粗糙度降低

网友:
700kg的压力,油封无需进口,国产有很多可以的,我试过400Mpa的,用几年了没问题。

网友:
这个....
这个东西材料不是合金钢,45就行,但是45不能是买来现成的那种,应该是锻造的,那样致密性更好,合金钢当然好,但是性价比太差,而且,你加工也麻烦。
强度这个东西确实是25,你测的没错,但是你绝对不能按照老外尺寸来弄,因为液压件这个东西原料、热处理、表面加工等元素不一样的话,差异会很大。一般,你都要按照老外的尺寸,自己在外径尺寸上放大一圈,我以前一般加几个毫米。7000BAR这个压力,美国的实用动力油缸就是这个,你去他们网站上自己看看就知道他们的大概范围了。
内径的处理当然磨床上来弄是最好的,但是你设计的时候最好考虑下你们或者你们外协的设备能做不,因为一般磨床对加工尺寸和行程是有要求的,而且有的时候即使行程能做,但是到最后端的时候,加工精度会降低不少,这个也很关键。如果加工设备没有的话,去在网上找找专门做油缸缸体的厂子,他们会提供这个的,不是磨床做的,是拉出来的,精度差点,不过也能用。
内壁的处理0.8就行了,在高更好,但是没什么太大的必要,圆度和同心度你要仔细点,因为700这个数值已经是超高压了,设计手册上那些都是低压的,按照那个,密封很容易失效。
内壁不能镀铬,切忌。

网友:
再帮你看下
45这个材料,锻打之后是要调质的,提高硬度,但是硬度不能太高,要不会脆。
还有,除了壁厚,这种原件还有一个地方是底部,你最好算下要多厚的尺寸,之后在图上标出来,要不加工的人钻的太深,你就完蛋了。
内壁的这个尺寸,你留到2丝,先问下车间师傅能做出来不,有的时候设备不太给力。
你底部螺纹用的NPT3/8,这个螺纹的用的时候是有有效长度的,帮你算了下,最多10,这个好像短了点,当然也不能说这个肯定不行,但是最好弄的把握点,要是700BAR的出来,死人不会,残疾有可能。也可能你抄的老外的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个螺纹的强度和螺纹材料以及接头的质量都有关系,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放大点系数总是对自己有保障的。沉孔其实没什么太大的用处,空间有,就行,空间不够,浪费。
还有,你这个油缸是不是单作用的,要是是的话,弹簧回复还是重力回去?弹簧回复的话,还要去做弹簧,这个也比较麻烦。

楼主:
谢谢各位的答复,尤其是陆南的详细答复.我现在想用42CRMO合结钢来做这个油缸,既然从国外做得出来,都是一样的尺寸,我之前用了几年都没什么问题,应该在国内也做得出来吧.对于陆南的问题,这个油缸是单作用的,里面配合油封有一根推杆的,推出去以后,在液压泵这边把压力泄了,然后用外力再把推杆推回去,如此反复运动.
用42CRMO做这个零件,把外圆尺寸和内牙都加工好拿去调质处理,对内牙和尺寸变化大吗?????????会不会影响到螺纹安装不进去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感谢你对我贴子的答复及帮助,我想你应该对机械各方面都很在行,可以在QQ上联系你吗?很希望你能给我更多的帮助.方便的话把你的QQ告诉我.我的QQ是117291676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答复,尤其是陆南的详细答复.我现在想用42CRMO合结钢来做这个油缸,既然从国外做得出来,都是一样的 ...

应该不行吧,变形?原料来  粗车 螺纹什么的都不包括在内  就是一个简单的外形 之后留出一点尺寸出来  之后热处理  回来再精车  螺纹什么的

网友B:
我认为这个缸应该是用合金钢冷镦成型,楼主如要仿制应先考虑自己的设备加工能力和工艺水平,不可一味模仿,还有你的尺寸都是英制,最好转成公制,以利于加工。大海无边在13楼说错了,40MPa和70MPa是两个概念,用的密封材料差很多,我两个方案都作过,绝不是加个挡圈什么的就能简单代替的,寿命差一个数量级。

网友:
700MPA是挺危险的。 一般还是慎重点。多问问1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此缸内壁为何不能镀铬?请指点。不镀铬长期工作是否会内漏偏大?

网友:
回复 网友D:

700公斤大约是70MPA,不是700MPA.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这个缸应该是用合金钢冷镦成型,楼主如要仿制应先考虑自己的设备加工能力和工艺水平,不可一味模仿, ...

nod700的用的蛮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此缸内壁为何不能镀铬?请指点。不镀铬长期工作是否会内漏偏大?

这个.....不是不能镀,而是镀上去要掉下来。
不镀和内泄没关系。

网友:
铬层主要是耐磨性能好,而对于干摩擦则不能起到很好的作用。润滑情况下镀铬脱落的可能性不是很大,脱落的情况一般是由于腐蚀造成。大面积脱落的情况我没有碰到过。

网友:
向你们学习了         。

网友:
回复 网友E:

  看错了。 哈哈 。不好意思 。70MPA也是挺危险的。不过如果流量小估计没什么问题

网友:
高手众多啊!学习啦!

网友:
学习了,没有实际经验,帮不上忙,支持一下...............

网友:
学习了 严重支持了 严重支持

网友:
回复 楼主:

千斤顶用途?你这个油缸,70MPA能有4吨多的力也就是4000多公斤力,你说说载重,可能大家也好分析

网友:
高手多多,学习了。

网友(2011-05-11):
回复 网友F:

锻打、调质、粗车、精车、打孔、攻牙、內圆精磨,粗车与调质调换一下,因为调质是淬火加高温回火得到的索氏体,45钢的淬透性不好,所以他的硬质层不厚,粗车的话,会把硬质层车削掉,所以位置调换一下比较合理。

当然为了提高表面硬度,可以高频淬火加磨削。

网友:
回复 网友G:

调质指通过淬火+高温回火,以获得回火索氏体的热处理工艺。调质处理是一种常用的工序。这样的处理,既提高了强度,又保持了材料的韧性,还改善了材料的切削加工性。

网友:
回复 网友F:

呵呵,有问题请指教!!!!!!!!

网友:
又来啦,赚银子啊20个字节

网友:
我看用27SiMn材料,调质HB260-280,粗糙度0.4,

网友:
27SiMn的材料调质,内孔做不做镀铬关键要看你的运动频率。

网友:
大海无边很专业得多多向他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