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士乐伺服一会儿自动停机,一会儿送料失控

楼主(2010-12-03):
我司有一台开料机用的是松下PLC,与力士乐伺服,一会儿自动停机,一会儿送料失控,搞得很是头痛。求助高手(在此多谢了),主要是伺服资料,由于设备停机时间有限,不便改造,想找到原因。

网友:
电气 机械 是不是都没问题。。故障 是不是偶偶出现。。
   如果偶偶不是常发生 你可以考虑下干扰这些。。

网友(2011-03-17):
这是除了什么毛病啊???长春市时尚宾馆长春时尚宾馆长春市时尚酒店长春时尚酒店长春传媒公司吉林传媒公司长春广告画面吉林广告画面吉林电子镜建筑智能化北京节能环保服务公司合成兴业智能工程有限公司糖尿病吃什么好糖尿病康复中心治疗糖尿病最权威的医院吉林白路边石长春特价机票长春律师肉牛养殖场肉牛养殖黄牛养殖基地西门塔尔肉牛吉林黄牛东北肉牛价格美孚润滑油长春腰间盘突出长春颈椎病长春腰肌劳损长春膝关节骨质增生长春股骨头坏死长春强直性脊柱炎长春类风湿性关节炎长春肩周炎长春滑膜炎滑膜炎滑膜炎的治疗强直性脊柱炎的治疗强直性脊柱炎滑膜炎能治好么强直性脊柱炎能治好么蓝莓饮料试验机拉力机电子万能试验机疲劳试验机电液伺服试验机液压万能试验机电子万能拉力试验机钢绞线试验机电液伺服万能试验机材料拉力试验机电子万能材料试验机万能材料试验机电子拉力试验机航星工业洗衣机洗涤用品工业洗涤设备洗衣房设备客房清洗产品洗涤设备宾馆酒店洗涤设备空调净化矿泉水瓶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编织袋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塑钢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塑料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造粒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首选老强机械购买配电变压器www.ccaotai.com哪家好购买变压器厂www.ccaotai.com哪家好购买长春变压器www.ccaotai.com哪家好购买摩擦片摩擦块闸瓦马自达配件彩铝门切割片长春拓展训练长春市真人CS野战长春市拓展培训离合器弹簧弹簧生产厂家长春伸缩门长春户外广告长春广告牌五味子提取物长春铁卷柜流式细胞仪细胞分选磁珠试剂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尿液分析仪血细胞分析仪尿试纸生物质锅炉生物质燃料锅炉石油钻采设备哪家好修井机实木复合门生产实木复合门www.huayangmuye.com实木复合门销售生产酒店客房家具酒店客房家具www.huayangmuye.com酒店客房家具制造四平换热器http://www.huayangmuye.com四平换热器和强化门四平换热器强化门

网友:
之前好好的,有没有人动过?没人动过的话,什么也没有改过,看你的接线的地方是不是有什么脏的东西什么的,导致电路短路也有可能,再根据图纸看接线有没有问题,如果还没用的话就没办了,看别人是否能帮你!!

网友:
这个问题请检查
1,出现故障时伺服驱动器是否报警,如有报警是什么意义。(这类设备有经常不接伺服故障反馈线,伺服出现故障时不能给PLC反馈信号)。
2,这台设备的伺服驱动应该是位置控制模式,检查PLC连接伺服驱动器的控制线(图1的1号电缆,图2的红圈处)一般为4根信号线是否有段路和虚接现象。
3,检查PLC与伺服驱动是否公用接到,如是分开单独接地,并给PLC加装滤波器。(如公用接地,伺服驱动器会有杂波信号干扰PLC使其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多谢版主的精辟分析,此设备后来厂家过来解决了,厂家电气人员发现PLC有一个输入点烧了,另调整了伺服驱动器的一些参数后恢复了正常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讲道德不要发垃圾东西。

网友:
设备调试维修 是门大学问。
(拼命积累威望中)

网友:
正确做法最省时省力就是先找卖东西给你的人要他们找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