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这个凹槽怎么加工

楼主(2010-12-03):
请问大侠们这个
轮子凹槽(硬度265HB、回转体、深70.75mm宽187.99mm大径609.5mm
小径233mm)怎么加工啊,用什么刀具好啊,我们有的是卧式车床CK1600,
凹槽形状精度:局部间隙小于10 丝,Ra3.2;上道工序留余量2~3mm,
我打算用正反刀相接,不知行否,请大侠们指教啊

网友:
是数控的话就好搞了G71就搞定了

楼主:
太深了一般的刀下不去,也一次成不了形啊,况且也不在一个区间内啊,

网友:
做是没问题的,但是原料应该用锻件毛坯,减少加工量,要不哭死。
深度的问题,可以通过自己做刀杆来解决,原来的单位加工过类似的东西,就是这么干的。圆弧只能靠仿形刀来靠了。

网友:
看看用一把切刀能不能加工,如果可以将更省事,最好选用高强度的切刀。

楼主:
谢谢各位了啊。人家立车是用R2的圆弧刀做的,我这儿是卧式的,刀杆至少要伸长85MM(机床限至)不知道用在卧车上形否,;本人打算用32*32的外圆桃形车刀,正反相接,大家觉的怎么样啊,。

网友:
是环形槽吗?采用专用机加刀环形沟槽刀好了

网友:
,最小的圆弧是R3。2吧。如果圆弧小于刀具半径R的话
是要报警的。把人家立车用R2的圆弧刀借来(应该用环形割槽刀)。这样用G42可以一次成型不用正反接刀了。

网友:
看图纸,用棱形尖刀应该不会发生干涉。数控精车。。。。。。。。。。。。。。。。。

网友:
用菱形正反刀或者圆弧刀搞定

网友A:
用32*32的外圆桃形车刀,正反相接,  这种方法只要你的床子不稍,精度能保证应该没问题。仿形刀出来精度肯定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32*32的外圆桃形车刀,正反相接,  这种方法只要你的床子不稍,精度能保证应该没问题。仿形刀出来精度肯定 ...

多谢了啊,,,,,,,,,,,,

网友:
不明白究竟怎么回事,说清楚 点

网友:
端面割槽到G71

楼主:
谢谢各位啊,小弟用正反刀相接加上半径补偿,就OK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