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只有380v的现场使用220V手电钻

楼主(2010-12-03):
我曾经遇到过在只有380v没有220V并且装有3线漏电保护器供电的现场使用220v手电钻,把交流焊机调到220v档,把手电钻和焊机电源线串联起来,合闸就把活干了。

网友:
晕倒,380V的三相电有四根线,一根是地线,另外三根和地线之间的电压都是220V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变压器的低压侧绕组采用的是△连接方式,则没有中性线,而且只有一种电压。所以在用电现场没有220V电压等级是不稀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有3根火线,而且还用着3线的漏电保护的。

网友:
我修理过焊机、变压器。干过电焊。这个方法也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