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渗氮处理,请教

楼主(2010-12-03):
大家好,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关于不锈钢渗氮处理,进过渗氮处理后,能否提高其硬度,还有经过渗氮处理的不锈钢,可否进行电镀处理。最后问一下,在北京有没有做渗氮处理的,先谢谢啦

网友:
渗氮后能不能电镀?

网友(点评):
不锈钢电镀附着力相当差,一般不做电镀处理

楼主:
就是能不能做电抛处理或镀鉻处理

网友:
呵呵 哪有这样处理材料的呀 听高手讲解吧  貌似不锈钢 一般不电镀处理  电镀很难处理好

网友:
不锈钢渗氮处理可以提高其硬度,但不同的工艺有可能会降低其耐腐性。但渗氮后镀铬没有听说过,也没有必要。要提高耐腐蚀和表面粗糙度可以通过抛光的方式达到。

网友:
不锈钢一般是真空电镀 镀后更亮

网友:
不锈钢电镀?是为了提高表面硬度吗?没做过

网友:
搬个小板凳听高手讲解

网友:
不锈钢是什么排号呀??2Cr13等这些可以进行热处理的材料是可以的,也可以电镀的。304就没有做过的。。

楼主:
谢谢各位,在请教2Cr13热处理硬度可以到多少

网友:
可以镀铬,我用过的硬度能达到HRC42

网友:
听讲呢,学习一下

网友:
电镀就不用渗氮,渗氮就不用电镀,就比如带草帽就 不用打伞。

网友(2011-09-27):
我们这里有热处理炉,可以做渗碳、调质等。就是没做过不锈钢热处理。我QQ1376269330

网友:
不锈钢做热处理以前还真没有听说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