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加工是属于滚齿吗?

楼主(2010-12-03):
请教这种加工是属于滚齿吗?
还有后面有几道工序是干什么?(6分左右)

网友:
应该是滚齿。磨齿和倒角。

网友:
应该是滚齿、剃齿、磨齿

网友:
不错的设备   连接有点慢

网友:
楼上两位说的不对吧, 这是是一台德国gleason的滚齿机。
完成的工艺只有滚齿 倒楞 和 去毛刺。
至于磨齿 或者 绗齿 这些 齿面精加工工艺 需要在推孔 校正基准 后进行。
我们看到 滚齿后 那个旋转的 大圆盘 是对齿轮进行倒楞 使其有一定的顶切。

网友:
抱着学习的态度来学习!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高速滚齿机了。还能到好角不错,这没有个5百万以上是搞不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