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板上刻字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2010-12-03):
常看到一些钣金上,刻有中文和英文字母,不知道什么如何实现的,请教,谢谢!

网友:
雕刻机刻的,激光打标机打的,印刷机印的。方法很多。而且基本街边的小店就能做。

网友:
有一些是腐蚀掉的,用腐蚀性物资把字写出来,一定时间后把这种物资去掉就行。

网友(点评):
好像是叫电印,电化学反应腐蚀,以前操作过

网友:
Telesis 这个牌子的激光打标机
我以前给他做个辅助设备,
在钢板上刻字时,都有“嗤嗤”的声音
兄弟,咋对这个感兴趣了,哈哈

网友(点评):
好像在苏虹路上有家叫天弘的公司,就是专门做激光打标机的

网友(点评):
天弘是做PCBA的吧?你说的应该是弘光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的加工费用高不高?是如何计算的?客户有时候要求我们在操控面板上刻字。

网友:
附近有做这种加工的    可能几毛一个字     不是特别清楚

网友:
雕刻机刻的,激光打标机打的,

网友:
这个应该价格不高吧,我司经常做些标牌就是用激光打标机做的,价格都很低几毛钱到几块钱视东西大小而定.

网友:
又涨见识了。。。。

网友:
刻字刚劲有力,很美观

网友:
最常见的就是雕刻机

网友:
气动打标机,打标头是硬质合金的,打一点,用点组成点阵,形成文字,打标头是步进驱动的,我就给钢铁厂玩这个,结构很简单,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寿命与打标头质量有直接关系,

网友(点评):
“用点组成点阵,形成文字”,原来是这么回事,跟打印机差不多

网友:
原来还有这种东西,长见识了,搜了一个视频,看起来气动打标头的频率挺快的

网友:
好多工件上的字是冲压上的。就象打的钢印一样。

网友:
不贵的,很便宜的。视东西大小而定.

网友:
激光打标一般比较浅,腐蚀的可以控制深浅,还有一些是开模冲压的。

网友:
雕刻机刻的,激光打标机打的,印刷机印的。方法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