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铁(生铁)焊接如何操做

楼主(2010-12-04):
我们有时遇到生铁铸铁的东西开裂或是断开,一般都是由专业人事完成补焊焊接工作。有谁能在这里说一下焊接生铁铸铁材质应该怎么做。

网友:
1要用铸铁焊条
2焊接前先加热再焊接。
3焊接后要保温。比如用硅酸铝包裹。
4焊接时要对焊缝处进行敲击。
2.3.4的目的是消除应力。

网友:
楼上的讲得很全面了
楼主应该了解了

楼主:
谢谢小虾 ,我以收起来了。

网友:
生铁的焊补,根据是否加工、受力情况、成本考虑、客户要求,要有一个综合的考虑。

网友:
回复 网友A:

焊前要把杂质清理干净,最好预热一下,焊条选上海一家厂的铸铁焊条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但是焊条我就不知道哪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对我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