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密封

楼主(2010-12-04):
由于滚筒在使用前要加满油,其中的滚筒电机都会浸在油中,我们接回的滚筒很大一部份电机内都进入油了。虽然油是相对绝缘的,可是还是想做的更好一些。
现在,采用的是密封圈压紧方式密封。有没有其它比这个更加好的办法。最好是相对实用的,简单的办法。

网友:
麻烦楼主画一个简图示意一下

首先会考虑有没有自身密封的电机,就像潜水泵似的,不过散热会不好。
其次,就是把电机设计出来,拿到有油的外部来。

网友:
一般都设计出来,怎么会到里面呢?

网友:
可以改用轴用密封。就是在壳体外再安装可以固定轴用密封的座子。

网友:
采用IP66级防护措施。

楼主:
有内置的和外置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