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产品能用红冲加工吗?

楼主(2010-12-04):
料是304不锈钢
我想把外型和10.1的孔冲出来,不知能达到不(外表要苻合技术要求)
一个问题是红冲后材质会变吗?因为2.6小孔那要拿去冲线要求拉力测试600N以上

楼主:
俺对这个不懂,请高手们指点一二,还有能做的话费用要多少,20000个次

网友A:
太厚了,壁又薄,冲完以后变形会比较严重,10.1的孔基本就没法看了。数量那么大,拿两个样品,找个冲床试验一下也值得。理论上冲压不会降低材料性能,反倒会加强,原理和冷作硬化相同。
看你的描述应该是做线头,应该对加工要求不是太高才对,厚度误差可能是为了方便插在哪里吧。
数量大,是可以考虑铸造毛坯的,铸造以后,那个空会有一点飞边,稍微处理一下就行了。这才是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hellozjs ,你说的是不是浇铸?
那样话2.6的孔能出来吗?
外型尺寸偏差会大吗?
可以的话我说的冲压要求能达到吗?
孔可以事后再回一下
表面是不是要抛光处理一下?

网友:
这个零件不锈钢精密铸造再好不过!
参考

楼主:
请大侠帮估算下这模具费要多少?要多少钱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金属模具铸造,生产效率最高的加工方式了。铸造精度可以非常的高,具体能达到多少也要看产品,我印象中最高精度可以达到小数点后两位。当然精度越高,模具成本也会成倍增加。毛坯出来几乎不用再加工,去飞边就可以了,有的会做喷砂处理,让外观更好看。至于费用就不好说了,要看模具的寿命要求,精度要求,最贵的不一定是最好的,精度最高的,不一定是效率最高的。下图就是304铸件。模具价格就不知道了,需要问专业人员。如果上万件的模具,预计要以万为单位来计算模具费用。

网友:
模具价格就不知道了,需要问专业人员。如果上万件的模具,预计要以万为单位来计算模具费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hellozjs 谢谢你,我去问下,我家这边应该有的

网友:
可以红冲的

网友:
精密铸造模具2-3K吧!

网友(2011-01-04):
回复 网友B:

这个零件不锈钢精密铸造再好不过!
参考

网友(2011-05-26):
没做过不锈钢吗,不好说!

网友:
个人觉得红冲或者冲压都不好!容易变形!模具易损!最好还是铸造之后做夹具洗中间的孔!精度会比较好的!

网友:
太厚了,红冲容易变形,为什么不采用精密铸造一次成型呢。

网友(2011-06-27):
我的意见也是铸造,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这个东西感觉还是冲外型,然后钻孔比较好,孔太小了模具设计太困难了。这个东西应该是压力容器的封头螺栓,其实冲毛坯然后机加工更能保证强度。

网友(2011-12-26):
不是很清楚。没做过不锈钢红冲。

网友(2012-01-27):
引用 网友A:
太厚了,壁又薄,冲完以后变形会比较严重,10.1的孔基本就没法看了。数量那么大,拿两个样品,找个冲床试验 ...

您好,我来自烟台,从事一些发动机配件的简单机械加工,您的留言让我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