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6 材料精加工后,温水洗产生变形

楼主(2010-12-04):
大家好
  我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  我公司最近承揽了 一批 电机内部零件 加工,  外径80, 内径 70, 深40,  总长  80,  铸件  精加工完成后 , 用问水洗净 , 导致外径 80尺寸 变形 超差 0.04 。

    不知道为什么 , 以前也有例似这样的工件 , 温水洗后 也很正常  , 真是郁闷 !

 请各位大师 给指点 指点  在下  拜上

网友:
第一 温水的 温度 是个 问题  99度 也是温水 20 度 也是温水  第二 温水里面有没有放什么清洗剂 或者洗的手套上面有什么东西 与温水起了反应  第三 材质是不是有问题 第四与冬天的温度也有关

楼主:
谢谢 问题基本解决了  是冬天的温差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