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抛丸标准

楼主(2010-12-04):
   那位大侠有抛丸的标准?谢谢

网友:
你的问题有点笼统了啊,呵呵

楼主:
关于汽车变速箱内齿轮的渗碳淬火后抛丸的工艺标准,比如抛丸钢丸直径的选择和时间的控制以及效果的评判。

楼主:
选用的是悬挂式抛丸机

网友:
只是单纯的抛成毛面还是做抛丸硬化?

网友:
其实抛丸,和丸粒的大小,抛丸机线速度,抛丸时间都有关联,我单位的抛丸机是通过式的,丸粒是2-2.5的,线速度在2.5m/秒,通过速度为1-1.5m/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