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地面汽车起重机和汽车起重机,有何差别?

楼主(2010-12-04):
什么是全地面汽车起重机和汽车起重机?两者有什么差别?

网友:
全地面汽车起重机和汽车起重机两者最大差别是底盘行走系统,全地面汽车起重机为实现全地面行驶可以改变离地距离,增加通过性。

楼主:
难道就是有无油气悬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