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66级防护措施

楼主(2010-12-04):
有人提到IP66级防护措施,谁能讲一下IP66级防护措施是什么,详细点以备参考。

网友:
IEC IP防护等级定义
IP 表示Ingress Protection(进入防护).IEC IP防护等级是电气设备安全防护的重要. IP等防护级系统提供了一个以电器设备和包装的防尘、防水和防碰撞程度来对产品进行分类的方法,这套系统得到了多数欧洲国家的认可,国际电工协会IEC(International Electro Technical Commission)起草,并在IED529(BS EN 60529:1992)外包装防护等级(IP code)中宣布。
防护等级多以IP后跟随两个数字来表述,数字用来明确防护的等级。
第一个数字表明设备抗微尘的范围,或者是人们在密封环境中免受危害的程度。I代表防止固体异物进入的等级,最高级别是6;
第二个安字表明设备防水的程度。 P代表防止进水的等级,最高级别是8。
如电机的防护等级IP65,防护等级IP55等等.

接触电气设备保护和外来物保护等级(第一个数字) 电气设备防水保护等级( 第二个数字)
第一个数字 防护范围 第二个数字
防护范围
名称 说明 名称 说明
0 无防护 - 0 无防护 -
1 防护50mm直径和更大的固体外来体 探测器,球体直径为50mm,不应完全进入 1 水滴防护 垂直落下的水滴不应引起损害
2 防护12.5mm直径和更大的固体外来体 探测器,球体直径为12.5mm,不应完全进入 2 柜体倾斜15度时,防护水滴
柜体向任何一侧倾斜15度角时,垂直落下的水滴不应引起损害
3 防护2.5mm直径和更大的固体外来体 探测器,球体直径为2.5mm,不应完全进入 3 防护溅出的水 以60度角从垂直线两侧溅出的水不应引起损害
4 防护1.0mm直径和更大的固体外来体 探测器,球体直径为1.0mm,不应完全进入 4 防护喷水 从每个方向对准柜体的喷水都不应引起损害
5 防护灰尘 不可能完全阻止灰尘进入,但灰尘进入的数量不会对设备造成伤害 5 防护射水 从每个方向对准柜体的射水都不应引起损害
6 灰尘封闭 柜体内在20毫巴的低压时不应进入灰尘 6 防护强射水 从每个方向对准柜体的强射水都不应引起损害
注:探测器的直径不应穿过柜体的孔 7 防护短时浸水 柜体在标准压力下短时浸入水中时,不应有能引起损害的水量浸入
8 防护长期浸水 可以在特定的条件下浸入水中,不应有能引

认识电子产品的防水等级JIS(IPX)
0 无保护
1 防滴I型 垂直落下的水滴无有害的影响
2 防滴II型 与垂直方向成15“范围内落下的水滴无有窑的影响
3 防雨型 与垂直方向成60度范围内降雨无有宾的影响
4 防溅型 受任意方向的水飞溅无有害的影响
5 防喷射型 任意方向直接受到水的喷射无有害的影响
6 耐水型 任意方向直接受到水的喷射也不合讲人内部
7 防浸型 在规定的条件下即使浸在水中也不全许人内部
8 水中型 长时间浸没在一定压力的水中照样能使用
9 防湿型 在相对湿度大90%以卜的湿气 样能体用

国际工业标准防水登记IP和日本工业标准的JIS防水等级是接近的,分0-8的9级,IP等级同样对防尘做了规定。

IPxx 防尘防水等级
防尘等级 (第一个X表示) 防水等级 (第二个X表示)
0 :没有保护
1 :防止大的固体侵入
2 :防止中等大小的固体侵入
3 :防止小固体进入侵入
4 :防止物体大于 1mm 的固体进入
5 :防止有害的粉尘堆积
6 :完全防止粉尘进入

0 :没有保护
1 :水滴滴入到外壳无影响
2 :当外壳倾斜到 15 度时,水滴滴入到外壳无影响
3 :水或雨水从 60 度角落到外壳上无影响
4 :液体由任何方向泼到外壳没有伤害影响
5 :用水冲洗无任何伤害
6 :可用于船舱内的环境
7 :可于短时间内耐浸水( 1m )
8 :于一定压力下长时间浸水
例:有秤或显示仪表标示为IP65,表示产品可以 完全防止粉尘进入及可用水冲洗无任何伤害。

IPXX等级中关于防水实验的规定。

(1)IPX 1
方法名称:垂直滴水试验
试验设备:滴水试验装置
试样放置:按试样正常工作位置摆放在以 1r/min 的旋转样品台上,样品顶部至滴水口的距离不大于 200mm
试验条件:滴水量为 10。5 mm/min
持续时间:10 min

(2)IPX 2
方法名称:倾斜 15°滴水试验
试验设备:滴水试验装置
试样放置:使试样的一个面与垂线成 15°角,样品顶部至滴水口的距离不大于 200mm 。每试验完一个面后,换另一个面,共四次。
试验条件: 滴水量为 30。5 mm/min
持续时间: 4×2。5 min( 共10 min )

(3)IPX 3
方法名称:淋水试验
试验方法:
a。 摆管式淋水试验
试验设备:摆管式淋水溅水试验装置
试样放置:选择适当半径的摆管,使样品台面高度处于摆管直径位置上,将试样放在样台上,使其顶部到样品喷水口的距离不大于 200mm ,样品台不旋转。
试验条件:水流量按摆管的喷水孔数计算,每孔为 0。07 L/min ,淋水时,摆管中点两边各 60° 弧段内的喷水孔的喷水喷向样品。被试样品放在摆管半圆中心。摆管沿垂线两边各摆动 60°,共 120°。每次摆动( 2×120°) 约 4s
试验时间:连续淋水 10 min
b。 喷头式淋水试验
试验设备:手持式淋水溅水试验装置
试样放置:使试验顶部到手持喷头喷水口的平行距离在 300mm 至 500mm 之间
试验条件:试验时应安装带平衡重物的挡板,水流量为 10 L/min
试验时间:按被检样品外壳表面积计算,每平方米为 1 min (不包括安装面积),最少 5 min

(4)IPX 4
方法名称:溅水试验
试验方法:
a.摆管式溅水试验
试验设备和试样放置:与上述 IPX 3 之 a 款均相同;
试验条件: 除后述条件外,与上述 IPX 3 之 a 款均相同;喷水面积为摆管中点两边各 90°弧段内喷水孔的喷水喷向样品。被试样品放在摆管半圆中心。摆管沿垂线两边各摆动 180°,共约 360°。每次摆动 ( 2×360°) 约 12s
试验时间: 与上述 IPX 3 之 a 款均相同 ( 即10 min )。
b.喷头式溅水试验
试验设备和试样放置:与上述 IPX 3 之 b 款均相同;
试验条件:拆去设备上安装带平衡重物的挡板,其余与上述 IPX 3 之 b 款均相同;
试验时间:与上述 IPX 3 之 b 款均相同, 即按被检样品外壳表面积计算,每平方米为 1 min (不包括安装面积) 最少 5min

(5)IPX 5
方法名称:喷水试验
试验设备:喷嘴的喷水口内径为 6。3mm
试验条件:使试验样品至喷水口相距为 2。5m ~ 3m ,水流量为 12。5 L/min ( 750 L/h )
试验时间:按被检样品外壳表面积计算,每平方米为 1 min (不包括安装面积) 最少 3 min

(6)IPX 6
方法名称:强烈喷水试验;
试验设备:喷嘴的喷水口内径为 12。5 mm
试验条件:使试验样品至喷水口相距为 2。5m ~ 3m ,水流量为 100 L/min ( 6000 L/h )
试验时间:按被检样品外壳表面积计算,每平方米为 1 min(不包括安装面积)最少 3 min

(7)IPX 7
方法名称:短时浸水试验
试验设备和试验条件:浸水箱。其尺寸应使试样放进浸水箱后,样品底部到水面的距离至少为 1m 。试样顶部到水面距离至少为 0。15m
试验时间: 30 min

(8)IPX 8
方法名称: 持续潜水试验;
试验设备,试验条件和试验时间: 由供需(买卖)双方商定,其严酷程度应比 IPX 7 高。
注意:另外,许多户外用电子产品也在强调漂浮能力。

网友:
楼上介绍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谢谢楼主啊,不要花积分的好

网友:
好好好,免费的哈哈,要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