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士乐A11V泵,压力切断---请教

楼主(2010-12-04):
力士乐A11V的泵中有一恒功率带压力切断的型号。里面的压力切断是怎样工作的?想了很久不清楚。
其内部的通往变量机构部分的油路,不知道怎么的?压力油的那个孔被堵住了,也就是说不通压力油。
到底怎么回事呢?

网友:
建议你有空多看看力士乐的样本

网友:
压力切断在负载超过额定压力后或超过额定功率后起作用,切断阀优于恒功率阀,恒功率阀优于敏感阀。

网友A:
能说具体一些吗?我有点资料可以给你

网友:
压力切断阀设定了一个高压(此压力比安全阀压力低),在系统的压力低于此压力切断的设定值时,此阀不动。当系统压力一旦高于此压力切断阀设定,压力切断阀就会被压力油推动,同时压力油就会从此阀的阀口到达泵变量机构的无杆腔,从而推动泵变量机构,使泵的排量变到最小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说具体一些吗?我有点资料可以给你

也就是说实际的泵里面的控制油路与原理图不符合,变量机构部分。

网友:
5楼说的很对,就是这种原理。昨天我还到客户那里处理了这种问题。客户就是私自调高泵上切断阀的压力,而使操作阀的压力低于泵上的压力,使系统高压卸载,油温升高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