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阀的均压槽,请教

楼主(2010-12-04):
一液压阀的均压槽的开在什么地方合适,靠近压力油部分还是远离呢?那个好?

网友:
靠近压力油部分.

网友:
请教一下,什么事均压槽,有相关的照片吗

网友:
阀芯上面开的一个个环形槽

网友:
应该是开在中间较好,那里的压差最大,一般是在中间的位置开个两三道

网友:
如果台阶面够宽就多开几道,我见过中间开两道,端部各开3道的。均压嘛,关键是起到作用。楼上说的高压影响大些也是这个意思,低压的地方不代表就不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