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材加工,什么样的机器切的快?

楼主(2010-12-04):
想把管子切成一段一段的,什么样的机器切的快,管子的壁厚4-6毫米,高手指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带锯很快的你试一下就知道了我们都是那样加工的哟

网友:
谁有弯管模具资料呀结我提供一份,我很感谢

网友(点评):
机器都不一样,给你也没用的

网友:
带锯不适合切管件,用盘锯比较有效率.
且不崩齿
40x80x4  5秒切断.

网友:
用切割机很快的,那么薄,可以试一试

网友:
用切割机 就可以的。

网友:
如果长度要求不严格,可以做个简易工装,用带锯一次切5、6根,单根切断还是用盘锯快

网友:
根据管径来决定,壁厚4-6mm管径应该不小。可以考虑用v型夹具几根一起带锯床切削。效率高,锯条磨损也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