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调到8Hz,电机会因过载停转吗?

楼主(2010-12-04):
三相电机,用变频器控制,频率是50Hz,如果频率调到8Hz,电机会因过载停转吗?

网友:
负载重得话,会停机的。。。

网友:
龙九用过在5HZ还有足够扭距输出的  应用在拉力试验机上

网友:
普通电机不能变频到这么低吧,会烧掉的,应选用调速电机.

网友:
频率调的低,输出功率就不够,拉不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