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类回转件如何测量径向跳动?(批量较大)

楼主(2010-12-04):
轴类回转零件,长度约500mm,直径在20~360mm。一端有内螺纹,要求以内螺纹孔为基准测量另一端距离端面10mm处外圆的径向跳动不大于0.35mm。
现在是手工测量,将零件旋入回转芯轴上,用带磁座的表测量。
随着批量的增大,预采用自动非接触式测量,请问有没有这类的测量器具,最好能提供生产厂家

网友:
红外线 检测

网友:
0.35mm应该用超声波也可以,激光干涉精度高,但传感器太贵了

网友:
如果仔细看了楼主的问题,那么2/3楼的回答是相当的想当然。
楼主的要求很恐怖,据我所知目前还没有量具厂家
愿意去做这样的东西,包括几个知名老外量具企业,天价例外
建议楼主变更为按照最大实体原则做功能量规

网友:
其实测量过程不难,就是手动旋入旋出螺丝过程太慢,建议定制几件一端有螺纹,另一端带内六方孔,且孔口保留60锥角的测量辅具,用手持电钻将辅具旋入,然后在偏摆仪上两顶尖测量即可,测毕再反转电钻即可退出辅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是做这方面设备的,以螺纹为基准测量跳动,必须是以螺纹中径为基准。如需要了解请联系我18981986197 tony.mao@edmundsgages.com.cn

网友:
楼主比较不负责任,直接闪人了。各位都说可以,说的也都是理论上没错的东西,有没有注意楼主零件的长径比?还有楼主有没有说清楚螺纹多大,谁可以保证可涨螺纹芯轴在一端拧紧后的刚性?连螺纹有多长,螺纹的精度等级多大都不知道, 说可以做,是不是想当然?要是楼主自己都不考虑这些带来的影响,哈哈哈哈哈,俺就能做

网友:
丝杠多长?我们照样能做以中径为基准测量跳动。

网友:
丝杠是内螺纹吗?还有,已经说过了,楼主的零件螺纹大小、精度等等都没影呢。我不怀疑美国人做螺纹检具的能力,因为我可能比你了解的还更早一些。大家现在讨论的是楼主的具体情况,而不是说长径比大的螺纹检具就一定不可以做(我在4楼就回复了,做也是天价)

楼主:
回复 网友B:

首先感谢对本帖的关注
关于内螺纹的规格有好几种尺寸,长度40mm,但是不管哪种规格尺寸,其连接强度都是足够的,至于芯轴的刚度问题,可以让零件处于垂直方向测量。以现在的手工检测结果,径跳多在0.35mm以内
现在随着产量的增加,想寻求一种高效可靠的检测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看来可能是我太认真了,楼主对贵方所采用的螺纹芯轴是否可以准确模拟螺纹基准的要求并不高,由此带来的测量误差可以接受,那么就不存在我说的那些问题。
至于效率,拧塞规的时间恐怕不容易省掉,要是想省掉拧完塞规再旋转的时间,我暂时想到的方法有两个:一个是之前提到的干脆从使用角度出发做功能量规,能过则合格;另一种是做工装在被测部位四个方向直接读数看差值(可人工也可自动),不旋转了,近似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