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开粗,用什么牌子的刀?

楼主(2010-12-04):
做不锈钢开粗用的刀,大家都是用什么牌子的,走刀能走多少,切削时间...

网友:
YG8的转数350,一刀吃3.个F0.3

网友:
yG8、yG6、YW1、YW2。

楼主:
忘记告诉各位大侠啊了,是加工中心上用的,现在我们用的是西南的玉米刀,走刀快不起来,很容易断刀。做的材料主要是不锈钢

网友:
你用的是高速钢的刀具吗?加工多宽多深的槽?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W1,W2你要是车316的话你哭才怪呢
用C45,813才是上选,其次是YG6,YG6X,YG8,YG8N

网友:
回复 网友B:

c45,813是什么型号啊,第一次听说呢,能不能详细说说。

网友(2011-01-06):
回复 网友A:

新型超细颗粒刀
的确比以前的老型号刀具好
我做316用YG8N一次只能车几十个到100来个
用813可以做200——300个
你试试吧
注意:尽量不要用YT 类刀,虽然耐磨损,但不耐冲击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了。明天去看看,哪里有的买,不知兄弟的813价格咋样?

网友:
不锈钢开粗最好用高钴高速钢的铣刀,哪家的都可以,只要是高钴材料的(M35 ,M42都可)M42首选

楼主:
谢谢chunzu 。品牌不一样,价格好像差很多,不知哪家的性价比高一些。

网友:
是的,进口国产差价蛮大的。我一般用韩国YG-1的,很好用。国内的上工的也不错呀(不过一定要买到正品哟) 河冶住商的M42也还好,性价比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