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威HPH和金方圆VT300比如何?打算买了

楼主(2010-12-04):
用过亚威HPH的朋友 ,讲讲床子性能, 稳定性 ,售后服务怎么样?
和金方圆VT300比较起来呢 ?
小弟最近打算出手了!

网友:
单就性能来说,HPH比VT300要好,要稳定,且VT300的模具中不能用带有脱料板的模具,模具很容易损坏,产品也时有压痕,转塔较薄,冲厚板易变形,从而加快模具不对中更易损伤模具,但HPH的价格可能要高一些。

网友:
个人觉得冲床的稳定性是最主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我也比较看好HPH稳定就好
就是价格高了些嘿嘿

楼主:
还有就是听说HPH以后的保养维修的费用会高一些?

网友:
不知你们是否有人懂西门子或法兰克数控系统?还有一些基本的维修知识是否会?如果都不会,则要操作者必须学习重装系统和备份系统数据,另外要厂家加密以防操作者不小心更改系统参数。另外还要加强平时保养,压缩空气中须没有水份,除设备本身带的气动三联件(或二联件)外,自己最好再加装一套三联件并调节好油雾器的加油量,保持油雾器杯始终有油。二年来我们好象没什么问题,而VT300好象问题多一些,经常打坏模具。

网友:
我们用亚威的HPI数冲,质量还不错。

楼主:
谢谢大家
还有一个问题,刚刚听朋友说的,HPH的夹钳送料系统(就是那个气缸)不如VT300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