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模型谁会做?

楼主(2010-12-04):
solidworks 怎么能做出来

网友:
主要就是一个扭曲。
图看得不是很清楚,画个大概意思吧。没细化.

按不扭曲的方式画图,完了插入----特征--折弯---扭曲

网友:
斜切,然后阵列

网友:
3楼的好像没看清原图哦·············

网友:
3楼的把切除拉伸改成切除扫描就差不多了吧。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不太像。

网友:
先直面拉伸,在扭转一下。
就跟直齿,斜齿的差别一样吧

网友:
这个应该不难做的

网友:
这东西没有搞过,应该很简单哦 !!!!!!!!!!!!!

网友:
看看这个像不像                            不是很难的

网友:
看了上面楼上做的,好像都有点不像哦

网友(2011-01-17):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
共同学习一下啊

网友(2011-05-28):
楼上画的不错,看着挺像。

网友:
楼上画的不错,挺像的。

网友:
扭曲扫描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