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ia树大小

楼主(2010-12-04):
catia树大小如何改变?我在工具——选项——显示——树大小中更改树大小,调到最大但是看起来还是很小看不清,请高手指点?

网友:
支持,快快加积分啊。

楼主:
本人刚学catia  请高手指点

网友:
点击树干,摁住中键滚动缩放至合适大小后,再点击树干!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样试了一下,那样的话,树结构直接跟着移动,但树大小并未变化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纠正一下:
点击树干,摁住中键移动鼠标至树大小合适后,再点击树干!

网友(点评):
谢谢,非常感谢,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看那么大一点的小字,看起来太不爽了。

楼主:
终于调过来了,原来这么简单,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现在又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请你指点!
为了更好的了解catia环境,我将catia环境参数进行了设置,将工具——选项——常规——用户界面样式  进行了更改,把P2界面改为了P3界面,但出来的界面如下图,什么都没有,如何回到原来P2界面?现在的界面菜单栏、标题栏、工具栏等都没有,只有如图所示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看下图:

楼主:
恩,改过来了,谢谢您的指导与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catia草图画图时,我进行标注尺寸时,点一下标注尺寸快捷图标只能标一个尺寸,是不是什么设置没设置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要想连续标注需要双击图标!

楼主:
哦,谢谢了,又学了一招

网友(2011-06-29):
将光标对准模型树的连接线,按住中键,点击鼠标左键或右键,上下拖动就可以调整模型树的大小了。

网友:
回复ch_j1985的帖子3q%y!o.m2m5?*o(i褃1]:y7i3f;z'r0q你好,现在又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请你指点!-}3{ e,z.a9w为了更好的了解catia环境,我将catia环境参数进行了设置,将工具——选项——常规——用户界面样式进行了更改,把p2界面改为了p3界面,但出来的界面如下图,什么都没有,如何回到原来p2界面?现在的界面菜单栏、标题栏、工具栏等都没有,只有如图所示东西!!!8z9@u6}9p6t 楼主怎么没反映啦

网友(2015-01-15):
先按住Ctrl,再滚动鼠标中建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