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规的使用寿命?

楼主(2010-12-04):
单位里大批量加工件使用直径为20H7塞规,磨损很厉害,几千件就报废了,塞规材料为GCr15,淬火硬度为58-63HRC。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使用提高寿命吗?

网友:
检测频次不要规定太高了,不用100%全检,可以用控制图。

网友:
单位里大批量加工件使用直径为20H7塞规,磨损很厉害,几千件就报废了,塞规材料为GCr15,淬火硬度为58-63HRC。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使用提高寿命吗?
                           (可以用YG6合金做塞规,或者在塞规上镀硬洛)

楼主:
谢谢楼上。公司现在每天加工件为5千件左右,塞规差不多几个月就要订制一批,控制检测频率为二十件左右。不知一般塞规的使用寿命为多少次?选用硬质合金材料的塞规是否适用?有经验的交流一下。

网友:
有点难搞

网友:
谢谢,以后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你这个批量倒不如采用可读数塞规(气动、电子、带表类等等均可),初期成本高,综合考虑没那么高

楼主:
楼上建议可考虑,谢谢,我先市场调研一下

网友:
呵呵呵,你就算一下一年大概要用多少通止规,大概多少钱,总成本,然后乘以2,够买可读数的就买,不够还继续。可读数类塞规还有个好处,就是在快要超差时就可提醒操作者要注意调整或者更换刀具,最大限度避免废品出现

楼主:
自己对可读类塞规还了解太少,它的适用性,可操作性以及大面积推广是否适用(因为还有其它规格的尺寸也在用塞规),当然最主要还是要考虑它的价钱了

网友:
可以镀洛啊  不过和检验员的操作手法有关,我参观工厂看工人全检都是感觉在强奸工件一样,一点也不温柔!

网友:
可读数塞规我还没听说过

网友(点评):
我自己这样叫的,因为没有统一的叫法。我指的是所有测量部分外形和塞规一样,可以通过各种变换手段得到具体数字的塞规,比如电子塞规、带表塞规、配置量仪的气动测头等等。两点或者三点式内径表不在此列

网友(2011-08-26):
做一把硬质合金的试一下,我们用过非常耐用。

网友:
硬质合金塞规制造比较困难。不过使用是比GCr15强。
最好还是采用数显或带表塞规,非读数的,他是用比较测量。一个校准件,一个塞规头,然后配一个电子柱或一块表。使用前用校准件校表,然后测量。
带表塞规成本比硬质合金成本高不了多少,电子塞规就要贵很多了

网友:
按你的情况,建议使用带表塞规比较合适。

网友:
我们公司有德国生产的电子塞规,寿命大于150W次,有兴趣的可以联系我

网友:
用硬质合金的要好一些。我们以前用工具钢料做,也是不耐用,后改为硬质合金的,制作成本搞了一些吗,但使用寿命成倍提高,单件成本却降低了。可以试一下。

网友:
塞规操作简易  价格合理  选用硬质耐磨材质 或镀层

网友:
这种情况下,我们工厂一般使用硬质合金塞规

网友:
气动量仪或硬质合金塞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