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片回收后如何利用?

楼主(2010-12-04):
单位里有很多废旧可换刀片,一些无资质的单位上门回收,请问这个刀片回收后会怎么处理?

网友:
有的可以修改成别的型号刀具,还有的就是镀烙在出售

网友A:
重新打成粉后再压制烧结,但品质就降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打成粉后再压制烧结,但品质就降低了。

如果是原厂家回收,那就是有可能将再加工品又卖给我们了?

网友:
一般不会,是降品质做别的用途。再做刀片不是砸自己牌子吗?

网友:
两种途径:一,小加工厂,收回去焊在刀体上。磨一下,使用。二,大厂家回收进行二次加工成为新刀片。

网友(2011-05-09):
回复 网友B:

回收后加工一下就跟新的一样后面在卖给我们牛把

网友:
重新打成粉后再压制烧结,也有可能返修再回用

网友:
有没有谁生产刀具的出来说说啊?

网友:
重新烧结再利用,像WIDIA就是自己回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