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管接头和终端接头的型号该怎么去看?

楼主(2010-12-04):
跪求油管接头和终端接头的型号该怎么去看?本人不知道油管上面3/8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

网友:
3/8指的是螺纹的大小(也决定了油管的管径),属于管牙,可以查下相关资料,具体可以查机械设计手册中的螺纹与紧固中的螺纹连接中有具体的说明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这类的资料吗?上传一个,谢谢了

网友:
我不知道怎么上传呀。。汗。。

网友B:
我发了个贴,应该可以下载了

网友:
可以转载的,大家看看啊

网友:
3/8是管螺纹来的,只是一个代号,外径16。66

网友:
3/8就是3分管,内径为15的英制管,有2/8,3/8,4/9(1/2),6/8,1,2分别是2分,3分,4分,6分,1吋,2吋。反正就是管螺纹。

网友:
在传销的日子-河南众磊机械

网友(2011-12-14):
引用 网友B:
我发了个贴,应该可以下载了

请问大哥发的油管接头相关的贴子在哪啊?
请给个链接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