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还要用光栅尺呢?

楼主(2010-12-05):
传动设计中,滚珠丝杠伺服电机已经有编码器了,为什么还要用光栅尺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伺服电机的编码器是半闭环控制,加入光栅尺能提高检测精度。
个人意见!~

网友:
这个系统的精度要求非常高。

网友B:
2楼说的对。伺服电机的编码器与数控系统组成半闭环控制,加入光栅尺组成全闭环控制,能提高控制精度。比如伺服电机驱动丝杠带动滑板移动,滑板在遇到大的阻力是会产生位移变形,这时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就检测不到了,需要滑板增加光栅尺检测这个变位量。

网友:
间接测量与直接测量

网友:
伺服电机的编码器与数控系统组成半闭环控制,加入光栅尺组成全闭环控制,能提高控制精度。比如伺服电机驱动丝杠带动滑板移动,滑板在遇到大的阻力是会产生位移变形,这时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就检测不到了,需要滑板增加光栅尺检测这个变位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2楼说的对。伺服电机的编码器与数控系统组成半闭环控制,加入光栅尺组成全闭环控制,能提高控制精度。比如伺 ...

在刚性系统中,这种方式有点浪费。
你说的情况,对精度产生多大的影响?
我估计,丝杆与电机之间,可能有中间机构,如同步带。

网友:
提高控制精度!!!!!!!!!!!!!!!!!!!

网友:
全闭环把整个传动环节都“包”进去了。但假如传动系统是不稳定的系统,那反而不好。

网友:
CNC上没有这种结构,我搞过很多

网友:
这两个的区别就是半闭环和全闭环的关系
如果单独是编码器的话,那就会存在传动误差,比如同步带的误差,滚珠丝杆的反向间隙,螺距误差等等
而用光栅尺的话就是直接测量工作台面的移动距离,避免了部分传动误差,测量误差精度依靠测量系统的精度

网友:
这种问题也要问。。。不想多说。。。不好好读书。。。

网友:
光栅尺测量的是道具或工件移动的直接反馈,而编码器装在电机尾部与工件之间 还有丝杆,减速机,联轴节等部件2,而这些部件之间有存在传动误差,这些误差编码器是不能检测到的,所以对于要求较高的机械应加光栅来反馈位置。

网友(2011-01-22):
好像进口的高精度数控设备上有采用这种方式的。控制精度在0。001以内。普通方式达不到。

网友:
学习了,都是高手呀!!!

网友:
学习了,系统精度很高

网友:
光栅尺 是做闭环控制用的 也不定就一定精度高系统稳定 但是 控制系统软件编好了 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C:
弱弱地问下:有光栅尺了,为什么还用编码器?

网友(2012-03-22):
学习了,一般看到用的还是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2楼说的对。伺服电机的编码器与数控系统组成半闭环控制,加入光栅尺组成全闭环控制,能提高控制精度。比如伺 ...

正解

网友:
要是丝杆的螺距有误差呢,要是有间隙呢?

网友:
学习了   就是不知道具体是怎么控制的   参数是怎么样的

网友(2012-06-02):
就是为了提高检测的精度。

网友(2012-07-16):
长见识了  学习了

网友(2012-09-10):
引用 网友C:
弱弱地问下:有光栅尺了,为什么还用编码器?

可能是拆不下来吧。。。

网友:
半环与全环控制

网友(2012-11-11):
貌似现在的数控机床都不怎么用光栅尺了,没有那个必要了

网友:
我们光栅尺用的多···········精度要求高!

网友:
编码器只能在半路检测,光栅尺是在终点检测。。

网友:
光栅尺的作用是量化数据。你总不能一只去看你的代码吧

网友:
就如上面一个老兄说的:伺服电机的编码器与数控系统组成半闭环控制,加入光栅尺组成全闭环控制,这样光栅走的位置和伺服走的位置有一个对比如果误差大的话光栅就可以检测到的。会给用户提示。避免加工错误。

网友:
闭环控制的要求

网友(2013-11-22):
一个半闭环。。。加光栅尺是全闭环。。。用来消除传动误差。。

网友:
4楼与10楼说的好,半闭环系统精度差点,但是相对稳定,对终端执行的机械结构要求很高,要求传动精度高。光栅尺的全闭环系统定位精度高,但是机械上要求传动平稳无爬行,负责就会出现抖动现象。

网友:
光栅尺是检测传动链中电机之后的位置(直线位移、角位移),精度要求高的设备需要。只使用电机编码器无法检测到传动链中电机之后丝杠间隙或变形引起的误差,加上光栅尺形成全闭环,检测整个传动链

网友(2016-02-24):
提高控制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