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OKUMA加工中心宏程序调用方法

楼主(2010-12-05):
小弟对加工程序自认为有不错的基础了。关于宏程序则是看得懂,不会用。法拉克系统的宏程序现在摸到点边了,。而我主要要用的OKUMA的宏程序应该怎么设置怎么调用。怎么让相关指令调用出我想要的宏程序。真是无从下手。我们公司没一个人会的,问也没处问。求高手指点一二。法拉克有宏程序参数,可以设用想要的指令来调用相关程序,。而大隈应该怎么做?小弟冰天雪地裸体跪求。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高手来解,主要目的,1 顶贴 2 请楼主传授发拉克 宏的知识 谢谢

楼主:
法拉克系统我刚接触没多少时间。其本上应该还是你懂得多。怎敢提指点

网友:
O0062
#530=2
G49G90G55
H#530S3000
#529=300
M400
(Z-11. H0.)
G66P862X0.Y0.I2.75J1.85D1.5Z10.98F#529S100R100.H10.9E90.
(A3)X-26.70Y-14.44
G67

G66P862X0.Y0.I2.75J1.85D1.5Z10.95F#529S100R100.H10.9E90.
(A4)X-26.70Y19.00
G67

G66P862X0.Y0.I2.75J1.85D1.5Z10.95F#529S100R100.H10.9E90.
(A5)X-20.01Y18.83
G67

G66P862X0.Y0.I2.75J1.85D1.5Z10.95F#529S100R100.H10.9E90.
(A7)X-20.01Y-14.61
G67

M92
M30

O0641
#530=2
G49G90G54
H#530S4000
#529=1000
M400
G66P8200X0Y0I10.D3.Z3.5F#529T2R100.H0.S1000
(D FOR  @20.  4X-)
(D1)X-67.00Y120.00
(D2)X67.00Y120.00
(D3)X67.00Y-120.00
(D4)X-67.00Y-120.00

G67
M92
M30

O0712
#530=2
/T#530M6
G49G90G54
H#530S1800
#529=500(PLUNG RXTE FEED)
M400

G65P7412X0.Y0.I230.J250.Z54.7D10.W2.M7.R100.S200F#529K1.E0.H0.

M1
M92
M30

O0715(FOR7215)
#530=7(TOOL NO)
T#530M6
G49G55G#531
H#530S1000
#529=100
M400

G65P7215X-83.Y0.I136.J200.W8.D10.Z0.05Q0.7T2.R100.S500F#529H0.T5.
M1
M92
M30

O0721
#530=2
G49G90G54
H#530S4000
#529=1000
M400
(Z-5.1 H0.)
G66P8201X0.Y0.I9.6W11.D3.Z3.T2B1.R100.S100F#529H0.E90.
N1009X24.3Y-88.8
G67
G66P8201X0.Y0.I9.6W11.D3.Z3.T2B1.R100.S100F#529H0.E90.
N1010X24.3Y79.2
G67

M92
M30

O0741
#530=2
G49G90G54
H#530S900
#529=200
M400
N10G66P8200X0Y0I28.4D12.5Z43.71F#529T2R100.H0.S1000

G67
M92
M30

O0748
#530=2
T#530M6
G49G90G54
H#530S1500
#529=600
M400

G65P7408X-86.25Y0.I2.K78.3U40.D10.1C10.1Z24.9W0.3T2.R100.S300F#529H0.E90.
G65P7408X86.25Y0.I2.K78.3U40.D10.1C10.1Z24.9W0.3T2.R100.S300F#529H0.E90.
G65P7408X86.25Y0.I2.K78.3U40.D10.1C10.1Z24.9W0.3T2.R100.S300F#529H0.E270.
G65P7408X-86.25Y0.I2.K78.3U40.D10.1C10.1Z24.9W0.3T2.R100.S300F#529H0.E270.
M1

M92
M30

O0749
#530=2(TOOL NO)
/T#530M6
G49G90G54
H#530S3500
#529=1000(PLUNG RXTE FEED)
M400
G65P7408X0.Y25.18I2.K10.U170.D10.1Z24.9W0.3B3.C0.8A23.R100.S300F#529H0.E270.
G65P7408X0.Y-25.18I2.K10.U170.D10.1Z24.9W0.3B3.C0.8A23.R100.S300F#529H0.E90.

M1

M30

O0805
#530=2(TOOL NO)
G49G90G54
H#530S1800
#529=750
M400
(Z-60. H0.)
N1001G65P8207X0.Y0.I198.J200.D16.1C25.Z62.Q3.T2.R100.S500F#529H0.E0.

M92
M30

O0806
#530=2(TOOL NO)
G49G90G54
H#530S4000
#529=1000
M400
(Z-80. H0.)
G65P8207X-100.Y0.I125.5J73.5D5.C8.Z5.3T2.R100.S1000F#529H0.E0.
G65P8207X100.Y0.I125.5J73.5D5.C8.Z5.3T2.R100.S1000F#529H0.E0.

M92
M30

O0807
#530=2(TOOL NO)
G49G90G54
H#530S1800
#529=1500
M400
(Z-7.5 H0.)
N1007G65P8207M2.X-100.Y85.878I25.J32.756D3.C3.Z3.3T2.R100.S1000F#529H0.E0.
N1008G65P8207M2.X-100.Y-85.878I25.J32.756D3.C3.Z3.3T2.R100.S1000F#529H0.E0.

(Z-7.5 H0.)
N1005G65P8207M2.X-128.491Y84.142I22.J52.D3.C3.Z3.3T2.R100.S100F#529H0.E45.
N1006G65P8207M2.X-71.933Y-84.142I22.J52.D3.C3.Z3.3T2.R100.S100F#529H0.E45.

M92
M30

O0810
#530=2
G49G90G54
H#530S1200
#529=100
M400

G76R1.Z-25.Q0.05F#529L0K0M3
(B FOR   @12.   4X)
(B1)X-79.01Y114.00
(B2)X-119.01Y0.00
(B3)X119.01Y0.00
(B4)X79.01Y-114.00

M92
M30

O0814(OFOR 8214)
#530=4(TOOL NO)
T#530M6
G49G55
H#530S3000
#529=2000(PLUNG RXTE FEED)
M400
G65P8214I26.2J66.2M26.2K66.2U47.5V47.5W47.5X47.5D2.96E6.Z4.2H0.T2.R100.S200B1.F#529Q0.2
M1
M92
M30

O0815
#530=2(TOOL NO)
G49G90G54
H#530S1200
#529=500(PLUNG RXTE FEED)
M400
G65P8215X-187.5Y-100.I12.6Z92.Q4.T2R100.S300F#529H0.E0.
G65P8215X-187.5Y100.I12.6Z92.Q4.T2R100.S300F#529H0.E0.

G65P8215X187.5Y-100.I12.6Z92.Q12.T2R100.S300F#529H0.E180.
G65P8215X187.5Y100.I12.6Z92.Q12.T2R100.S300F#529H0.E180.

M92
M30

O0816
#530=2
G49G90G54
H#530S3000
#529=1000
M400

G65P8216X0.Y0.I250.J96.D3.C25.Z4.T2R100.S1000F#529H0.E5.

M92
M30

O0820
#530=2
G49G90G54
H#530S600
#529=80
M400

G76R1.Z-24.Q0.05F#529L0K0M3
(E FOR   @42.   4X)

G65P8220X0Y0I47.01J31.75D0T5U1

M92
M30

O0821
#530=2
G49G90G54
H#530S4000
#529=1000
M400
G66P8201X0.Y0.I30.W10.D5.Z5.03T2B1.R100.S1000F#529H0.E90.

X-47.Y-15.
X47.Y-15.

G67
M92
M30

O0822
#530=2
G49G90G54
H#530S1600
#529=2000
M400
(Z-60. H0.)
G66P8201X0.Y0.I40.W20.D7.9Z60.Q0.3T2B1.R100.S1000F#529H0.E90.
N1013X70.Y71.5
G67
G66P8201X0.Y0.I40.W20.D7.9Z60.Q0.3T2B1.R100.S1000F#529H0.E90.
N1014X-70.Y71.5
G67
G66P8201X0.Y0.I40.W20.D7.9Z60.Q0.3T2B1.R100.S1000F#529H0.E270.
N1015X-70.Y-71.5
G67
G66P8201X0.Y0.I40.W20.D7.9Z60.Q0.3T2B1.R100.S1000F#529H0.E270.
N1016X70.Y-71.5
G67

M92
M30

O0829
#530=2
G49G90G54
H#530S3600
#529=1000(PLUNG RXTE FEED)
M400

G66P8299X0.Y0.I21.5D7.95Z23.Q0.1R100.S1000F#529A45.B3.C0.8V21.5T2

X0.Y0.

G67
M92
M30

O0830
#530=2
G49G90G54
H#530S1500
#529=150
M400

G81R-5.Z-6.2F#529L0K0M3
(B FOR   @12.   4X)
(B1)X-79.00Y114.00
(B2)X-119.00Y0.00
(B3)X119.00Y0.00
(B4)X79.00Y-114.00

G81R-7.5Z-8.5F#529L0K0M3
(D FOR  @16.5   4X)
(D1)X119.00Y37.00
(D2)X-119.00Y37.00
(D3)X-119.00Y-37.00
(D4)X119.00Y-35.00

M92
M30

O0831
#530=2(TOOL NO)
G49G90G54
H#530S1600
#529=400
M400

G65P8301X0Y0I190.J200.U169.8D5.968C6.1Z35.05T2.R100.S1000F#529H0.E180.

M1
M92
M30

O0832
#530=2(TOOL NO)
G49G90G54
H#530S1600
#529=750
M400

(Z-25. H0.)
N1002G65P8302X0.Y0.I132.J155.U180.D15.9C18.Z25.Q3.T2.R100.S1000F#529H0.E0.
N1003G65P8302X0.Y0.I132.J155.U180.D15.9C18.Z25.Q3.T2.R100.S1000F#529H0.E180.

M92
M30

O0833
#530=2
G49G90G54
H#530S1300
#529=300
M400
(Z-57. H0.)
G65P8302X0.Y-92.5I250.J280.U55.D4.85C5.Z40.T2.R100.S1000F#529H0.E180.
G65P8302X0.Y-92.5I250.J280.U55.D4.85C5.Z40.T2.R100.S1000F#529H0.E0.

M92
M30

O0839
#530=2
G49G90G54
H#530S1500
#529=2000(PLUNG RXTE FEED)
M400
G66P8399X0Y0I35.J10.D12.7Z17.Q0.3F#529S50R100.V7.
X0Y0
G67

M92
M30

O0840
#530=2(TOOL NO)
G49G90G54
H#530S1000
#529=100
M400
G76R3.Z-49.Q0.05F#529L0K0M3
(F FOR  @50.8     4X-)
(F1)X-47.00Y31.75
(F2)X47.00Y31.75
(F3)X47.00Y-31.75
(F4)X-47.00Y-31.75

M92
M30

O0841
#530=2
G49G90G54
H#530S2000
#529=1000
M400

G66P8200X0Y0I21.D4.Z0.1F#529T2R100.H0.S1000
(D FOR   @42.   4X)
(D1)X117.00Y117.00
(D2)X-117.00Y117.00
(D3)X-117.00Y-115.00
(D4)X117.00Y-117.00

G67
M92
M30

O0842
#530=2
G49G90G54
H#530S3000
#529=500
M400
G65P8402X75.7Y25.I0.1K10.U25.D3.91Z10.Q0.3B2.A10.R100.S300F#529H0.E180.

M92
M30

O0843
#530=2
G49G90G54
H#530S1600
#529=300
M400

G66P8200X0.Y0.I50.D5.975Z28.T1R100.S1000F#529H0.

(K/@100.)
(K1)X0.Y-95.

G67
M92
M30

O0846
#530=18(TOOL NO)
T#530M6
G49G90G54
H#530S1000
#529=500(PLUNG RXTE FEED)
M400

G65P8406X0Y0I360.J120.C10.M6.1D5.95F#529Z35.04E0.S600R100.W0.2

G65P8406X0Y0I360.J120.C10.M6.1D5.95F#529Z35.04E180.S600R100.W0.2

M1
M92
M30

O0850
#530=2(TOOL NO)
G49G90G54
H#530S400
#529=60
M400

G85R1.Z-15.5F#529L0K0M3
(L/@6. 2X USE @6. DRILL)
(L1)X0.Y25.
(L2)X0.Y-25.

M92
M30

O0851
#530=2
G49G90G54
H#530S3000
#529=1000
M400

G66P8200X0.Y0.I12.5D3.Z3.5S500F#529R100.T2.H0.
(C/@17.     4X- )
(C1)X175.00Y100.00
(C2)X175.00Y-100.00
(C3)X-175.00Y-100.00
(C4)X-175.00Y100.00
G67

M92
M30

O0860
#530=2(TOOL NO)
G49G90G54
H#530S1500
#529=150
M400
G81R3.Z-7.3L0K0F#529M3
(A/M5. )
(A1)X71.07Y-116.59
(A2)X148.00Y-161.50
(A3)X250.00Y-161.50

M92
M30

O0861(DATE 08-08-95)
(ALTERED FROM O8201)
(G65 P861 X* Y* I W Z D F E T=1 UP =2 DOWN - A Q S R H B1.0=OFFSET)
M3
IF[#24EQ#0]GOTO3000
IF[#25EQ#0]GOTO3000
IF[#8EQ#0]GOTO3000
IF[#20GT2]GOTO3000
IF[#4*#23*#26*#7*#9*#20EQ0]GOTO3000
#26=ABS[#26]
#31=ABS[#23/2]-#7
IF[#11LT#26]GOTO1010
#11=0
N1010IF[#1NE#0]GOTO1009(A=ANGLE)
#1=0
N1009IF[#17NE#0]GOTO1008(Q=DEPTH OF CUT)
#17=1000
N1008IF[#18NE#0]GOTO1007(R POINT)
#18=100.
N1007IF[#19NE#0]GOTO1006(S=Z FEED)
#19=1500
N1006IF[#11NE#0]GOTO10(H=RE-DEPTH)
#11=0
N10#30=0(Z)
G90G52X#24Y#25
G68X0Y0R#8
G0X0Y0
Z5.
G1Z[1-#11]F500
IF[#2EQ1.0]GOTO50(B1.0 OFFSET)
N20#30=#30+#17
IF[#30LT[#26-#11]]GOTO25
#30=#26
#11=0
N25#29=TAN[#1]*#30
G1Z-[#30+#11]F#19
G1X[#4-#29]Y0F#9
IF[#30EQ#26]GOTO99
#30=#30+#17
IF[#30LT[#26-#11]]GOTO26
#30=#26
#11=0
N26#29=TAN[#1]*#30
G1Z-[#30+#11]X[#4-#29]F#19
G1X0Y0F#9
IF[#30EQ#26]GOTO99
GOTO20
N50#30=#30+#17
IF[#30LT[#26-#11]]GOTO55

GOTO99
#30=#26
#11=0
N55#29=TAN[#1]*#30
G1Z-[#30+#11]F#19
IF[#20EQ2]GOTO53(T2=DOWN)
G1X0Y-#31F#9(UP-CUT)
G2X0Y#31I0J#31
G1X[#4-#29]Y#31
G2X[#4-#29]Y-#31I0J-#31
G1X0Y-#31
X0Y0F1500
IF[#30EQ#26]GOTO99
GOTO50
N53G1X0Y#31F#9(DOWN-CUT)
G3X0Y-#31I0J-#31
G1X[#4-#29]Y-#31
G3X[#4-#29]Y#31I0J#31
G1X0Y#31
X0Y0F1500
IF[#30EQ#26]GOTO99
GOTO50
N3000#3000=140(DATA ERROR)
N99G0Z#18
G69
/G52X0Y0
M99

O0862(G65/G66 P0862 X* Y* I J Z Q F E S R)
(DEFAULT=Q200 R5 S50)

M3
#27=#4003(G90,G91)
IF[#8EQ#0]GOTO3000(E)
#26=ABS[#26]
IF[#4*#5*#7*#9*#26EQ0]GOTO3000
IF[#19NE#0]GOTO1001
#19=50(S-FEED)
N1001IF[#18NE#0]GOTO1002
#18=5.(R-POINT)
N1002IF[#17NE#0]GOTO1003
#17=200(Q-STEP)
N1003IF[#4012EQ67]GOTO52
#24=#5041
#25=#5042
N52G52X#24Y#25
G68X0Y0R#8
G0X0Y0
Z5.
G1Z0F#19
#30=0(SET Z)
DO1
#30=#30+#17
IF[#30LT#26]GOTO20
#30=#26
N20G1X-[[#4-#5]/2]
G1Z-#30
X[#5-#7]F#9
#33=[SQRT[[[#4-#7]*[#4-#7]]-[[#5-#7]*[#5-#7]]]]
Y-#33
G2Y#33X[#5-#7]R-[#4-#7]
G1Y0
X-[[#4-#5]/2]
IF[#30EQ#26]GOTO31
END1
N31G0Z5.
GOTO99
N3000#3000=140(DATA ERROR)
N99G69G0Z[ABS[#18]]
G52X0Y0
M99

O0863(DATE 14-08-98 ALEX)
M3
M8
(G65 P0863 X* Y* U I K Z D F A B Q = H R S C V W T J)
IF[#24EQ#0]GOTO3000
IF[#25EQ#0]GOTO3000
IF[#21*#6*#26*#4*#7*#9*#1*#2*#17EQ0]GOTO3000
#21=ABS[#21/2]
#26=ABS[#26]
#22=ABS[#22]
IF[#22NE#0]GOTO1009(V=DIFFER Z)
#22=0
N1009IF[#19NE#0]GOTO1008(S=Z FEED)
#19=200.
N1008IF[#18NE#0]GOTO1007(R POINT)
#18=100.
N1007IF[#23NE#0]GOTO1006(W=STEP CUT)
#23=1000
N1006IF[#11NE#0]GOTO1005(H=RE-PITCH)
#11=0
N1005IF[#20NE#0]GOTO1004(T=TOLERANCE)
#20=0
N1004IF[#2EQ1]GOTO1003(B1=BALL-NOSE)
IF[#2EQ2]GOTO1002(B2=END-MILL)
IF[#2EQ3]GOTO1001(B3=CARBIDE-ENDMILL)
GOTO3000
N1003#33=TAN[[90-#1]/2]*#7
GOTO10
N1002#33=#7
GOTO10
N1001IF[#3EQ#0]GOTO3000(C=INSERT-RADIU)
#33=[#7-#3]+[TAN[[90-#1]/2]*#3]
N10#32=-#17(Q)
#29=0(W)
#30=[#21+#21]-[#4*2]
#28=ATAN[#20]/[#30](TOOL WEAR)
#31=TAN[#1]*[#26-#22]
G52X#24Y#25
G90G0X[#6-#33-5]Y0
M3
Z5.
G0X[#6-#33]Y[#21-#4-#11]
G1Z[1-#22]F#19
N16#29=#29+#23(W)
IF[#29LT#31]GOTO13
#29=#31
N13#32=#32+#17(Q)
IF[#32LT[#30-#11]]GOTO14
#11=0
#32=#30
N14G0X[[#6+#29]-#33+[TAN[#28]*[#32+#11]]]Y[#21-#4-#32-#11]
G90G1Z-#22F#19
IF[#5EQ#0]GOTO15
IF[#5LT#3]GOTO3000
#14=[COS[#1]*#5]-[TAN[[90-#1]/2]*#5](1.99)
#15=#5-[SIN[#1]*#5](7.41)
#16=TAN[[90-#1]/2]*#5(7.67)
G1X[#6+#14-#33+[TAN[#28]*[#32+#11]]]Z-[[#29/TAN[#1]]+#22-#15]F#9
G91G18G3X-[#16+#14]Y0Z-#15R#5
GOTO17
N15G1X[#6-#33+[TAN[#28]*[#32+#11]]]Z-[[#29/TAN[#1]]+#22]F#9
N17G17G91G1X-0.2Y0F[#9*3]
G90G0Z[1-#22]
IF[#32NE#30]GOTO13
#32=-#17
IF[#29EQ#31]GOTO99
GOTO16
N3000#3000=140(DATA ERROR)
N99G0Z#18
G52X0Y0
M99

O0864(DATE 14-08-98 ALEX)
M3
M8
(G65 P0864 X* Y* U I K Z D F A B Q = H R S C V W T J)
IF[#24EQ#0]GOTO3000
IF[#25EQ#0]GOTO3000
IF[#21*#6*#26*#4*#7*#9*#1*#2*#17EQ0]GOTO3000
#21=ABS[#21/2]
#26=ABS[#26]
#22=ABS[#22]
IF[#22NE#0]GOTO1009(V=DIFFER Z)
#22=0
N1009IF[#19NE#0]GOTO1008(S=Z FEED)
#19=200.
N1008IF[#18NE#0]GOTO1007(R POINT)
#18=100.
N1007IF[#23NE#0]GOTO1006(W=STEP CUT)
#23=1000
N1006IF[#11NE#0]GOTO1005(H=RE-PITCH)
#11=0
N1005IF[#20NE#0]GOTO1004(T=TOLERANCE)
#20=0
N1004IF[#2EQ1]GOTO1003(B1=BALL-NOSE)
IF[#2EQ2]GOTO1002(B2=END-MILL)
IF[#2EQ3]GOTO1001(B3=CARBIDE-ENDMILL)
GOTO3000
N1003#33=TAN[[90-#1]/2]*#7
GOTO10
N1002#33=#7
GOTO10
N1001IF[#3EQ#0]GOTO3000(C=INSERT-RADIU)
#33=[#7-#3]+[TAN[[90-#1]/2]*#3]
N10#32=-#17(Q)
#29=0(W)
#30=[#21+#21]-[#4*2]
#28=ATAN[#20]/[#30](TOOL WEAR)
#31=TAN[#1]*[#26-#22]
G52X#24Y#25
G90G0X-[#6-#33-5]Y0
M3
Z5.
G0X-[#6-#33]Y[#21-#4-#11]
G1Z[1-#22]F#19
N16#29=#29+#23(W)
IF[#29LT#31]GOTO13
#29=#31
N13#32=#32+#17(Q)
IF[#32LT[#30-#11]]GOTO14
#11=0
#32=#30
N14G0X-[[#6+#29]-#33+[TAN[#28]*[#32+#11]]]Y[#21-#4-#32-#11]
G90G1Z-#22F#19
IF[#5EQ#0]GOTO15
IF[#5LT#3]GOTO3000
#14=[COS[#1]*#5]-[TAN[[90-#1]/2]*#5](1.99)
#15=#5-[SIN[#1]*#5](7.41)
#16=TAN[[90-#1]/2]*#5(7.67)
G1X-[#6+#14-#33+[TAN[#28]*[#32+#11]]]Z-[[#29/TAN[#1]]+#22-#15]F#9
G91G18G2X[#16+#14]Y0Z-#15R#5
GOTO17
N15G1X-[#6-#33+[TAN[#28]*[#32+#11]]]Z-[[#29/TAN[#1]]+#22]F#9
N17G17G91G1X0.2Y0F[#9*3]
G90G0Z[1-#22]
IF[#32NE#30]GOTO13
#32=-#17
IF[#29EQ#31]GOTO99
GOTO16
N3000#3000=140(DATA ERROR)
N99G0Z#18
G52X0Y0
M99

O0865M3
M8
(DATE 14-08-98 ALEX)
(G65 P0865 X* Y* U I K Z D F A B Q = H R S C V W T J)
IF[#24EQ#0]GOTO3000
IF[#25EQ#0]GOTO3000
IF[#21*#6*#26*#4*#7*#9*#1*#2*#17EQ0]GOTO3000
#21=ABS[#21/2]
#26=ABS[#26]
#22=ABS[#22]
IF[#22NE#0]GOTO1009(V=DIFFER Z)
#22=0
N1009IF[#19NE#0]GOTO1008(S=Z FEED)
#19=200.
N1008IF[#18NE#0]GOTO1007(R POINT)
#18=100.
N1007IF[#23NE#0]GOTO1006(W=STEP CUT)
#23=1000
N1006IF[#11NE#0]GOTO1005(H=RE-PITCH)
#11=0
N1005IF[#20NE#0]GOTO1004(T=TOLERANCE)
#20=0
N1004IF[#2EQ1]GOTO1003(B1=BALL-NOSE)
IF[#2EQ2]GOTO1002(B2=END-MILL)
IF[#2EQ3]GOTO1001(B3=CARBIDE-ENDMILL)
GOTO3000
N1003#33=TAN[[90-#1]/2]*#7
GOTO10
N1002#33=#7
GOTO10
N1001IF[#3EQ#0]GOTO3000(C=INSERT-RADIU)
#33=[#7-#3]+[TAN[[90-#1]/2]*#3]
N10#32=-#17(Q)
#29=0(W)
#30=[#21+#21]-[#4*2]
#28=ATAN[#20]/[#30](TOOL WEAR)
#31=TAN[#1]*[#26-#22]
G52X#24Y#25
G90G0Y[#6-#33-5]X0
M3
Z5.
G0Y[#6-#33]X[#21-#4-#11]
G1Z[1-#22]F#19
N16#29=#29+#23(W)
IF[#29LT#31]GOTO13
#29=#31
N13#32=#32+#17(Q)
IF[#32LT[#30-#11]]GOTO14
#11=0
#32=#30
N14G0Y[[#6+#29]-#33+[TAN[#28]*[#32+#11]]]X[#21-#4-#32-#11]
G90G1Z-#22F#19
IF[#5EQ#0]GOTO15
IF[#5LT#3]GOTO3000
#14=[COS[#1]*#5]-[TAN[[90-#1]/2]*#5](1.99)
#15=#5-[SIN[#1]*#5](7.41)
#16=TAN[[90-#1]/2]*#5(7.67)
G1Y[#6+#14-#33+[TAN[#28]*[#32+#11]]]Z-[[#29/TAN[#1]]+#22-#15]F#9
G91G19G2Y-[#16+#14]X0Z-#15R#5
GOTO17
N15G1Y[#6-#33+[TAN[#28]*[#32+#11]]]Z-[[#29/TAN[#1]]+#22]F#9
N17G17G91G1Y-0.2X0F[#9*3]
G90G0Z[1-#22]
IF[#32NE#30]GOTO13
#32=-#17
IF[#29EQ#31]GOTO99
GOTO16
N3000#3000=140(DATA ERROR)
N99G0Z#18
G52X0Y0
M99

O0866(DATE 14-08-98 ALEX)
M3
M8
(G65 P0866 X* Y* U I K Z D F A B Q = H R S C V W T J)
IF[#24EQ#0]GOTO3000
IF[#25EQ#0]GOTO3000
IF[#21*#6*#26*#4*#7*#9*#1*#2*#17EQ0]GOTO3000
#21=ABS[#21/2]
#26=ABS[#26]
#22=ABS[#22]
IF[#22NE#0]GOTO1009(V=DIFFER Z)
#22=0
N1009IF[#19NE#0]GOTO1008(S=Z FEED)
#19=200.
N1008IF[#18NE#0]GOTO1007(R POINT)
#18=5.
N1007IF[#23NE#0]GOTO1006(W=STEP CUT)
#23=1000
N1006IF[#11NE#0]GOTO1005(H=RE-PITCH)
#11=0
N1005IF[#20NE#0]GOTO1004(T=TOLERANCE)
#20=0
N1004IF[#2EQ1]GOTO1003(B1=BALL-NOSE)
IF[#2EQ2]GOTO1002(B2=END-MILL)
IF[#2EQ3]GOTO1001(B3=CARBIDE-ENDMILL)
GOTO3000
N1003#33=TAN[[90-#1]/2]*#7
GOTO10
N1002#33=#7
GOTO10
N1001IF[#3EQ#0]GOTO3000(C=INSERT-RADIU)
#33=[#7-#3]+[TAN[[90-#1]/2]*#3]
N10#32=-#17(Q)
#29=0(W)
#30=[#21+#21]-[#4*2]
#28=ATAN[#20]/[#30](TOOL WEAR)
#31=TAN[#1]*[#26-#22]
G52X#24Y#25
G90G0Y-[#6-#33-5]X0
M3
Z5.
G0Y-[#6-#33]X[#21-#4-#11]
G1Z[1-#22]F#19
N16#29=#29+#23(W)
IF[#29LT#31]GOTO13
#29=#31
N13#32=#32+#17(Q)
IF[#32LT[#30-#11]]GOTO14
#11=0
#32=#30
N14G0Y-[[#6+#29]-#33+[TAN[#28]*[#32+#11]]]X[#21-#4-#32-#11]
G90G1Z-#22F#19
IF[#5EQ#0]GOTO15
IF[#5LT#3]GOTO3000
#14=[COS[#1]*#5]-[TAN[[90-#1]/2]*#5](1.99)
#15=#5-[SIN[#1]*#5](7.41)
#16=TAN[[90-#1]/2]*#5(7.67)
G1Y-[#6+#14-#33+[TAN[#28]*[#32+#11]]]Z-[[#29/TAN[#1]]+#22-#15]F#9
G91G19G3Y[#16+#14]X0Z-#15R#5
GOTO17
N15G1Y-[#6-#33+[TAN[#28]*[#32+#11]]]Z-[[#29/TAN[#1]]+#22]F#9
N17G17G91G1Y0.2X0F[#9*3]
G90G0Z[1-#22]
IF[#32NE#30]GOTO13
#32=-#17
IF[#29EQ#31]GOTO99
GOTO16
N3000#3000=140(DATA ERROR)
N99G0Z#18
G52X0Y0
M99

O0867
(G65/G66 P0862 X* Y* I J Z Q F E S R)
(DEFAULT=Q200 R5 S50)

M3
#27=#4003(G90,G91)
IF[#8EQ#0]GOTO3000(E)
#26=ABS[#26]
IF[#4*#5*#7*#9*#26EQ0]GOTO3000
IF[#19NE#0]GOTO1001
#19=50(S-FEED)
N1001IF[#18NE#0]GOTO1002
#18=5.(R-POINT)
N1002IF[#17NE#0]GOTO1003
#17=200(Q-STEP)
N1003IF[#4012EQ67]GOTO52
#24=#5041
#25=#5042
N52G52X#24Y#25
G68X0Y0R#8
G0X0Y0
Z5.
G1Z0F1000
#30=0(SET Z)
DO1
#30=#30+#17
IF[#30LT#26]GOTO20
#30=#26
N20G1X-[[#4-#5]/2]
G1Z-#30F300
X[#5-#7]F#9
#33=[SQRT[[[#4-#7]*[#4-#7]]-[[#5-#7]*[#5-#7]]]]
Y#33
G3Y-#33X[#5-#7]R-[#4-#7]
G1Y0
X-[[#4-#5]/2]
IF[#30EQ#26]GOTO31
END1
N31G0Z5.
GOTO99
N3000#3000=140(DATA ERROR)
N99G69G0Z[ABS[#18]]
G52X0Y0
M99

O0868
(G65/G66 P868X*Y*Z*ACDIJQRST)
(HOLE-IN)
(22 DEC 2000)
(PLS DO NOT MODIFY)
IF[#24EQ#0]GOTO3000
IF[#25EQ#0]GOTO3000
IF[#26EQ#0]GOTO3000
IF[#3EQ#0]GOTO3000
IF[[#1*#7*#5*#4*#9*#20]EQ0]GOTO3000

#1=ABS[#1]
#26=ABS[#26]
#3=ABS[#3]
#4=ABS[#4]
#5=ABS[#5]
IF[#7GT#4]GOTO3001
IF[#18NE#0]GOTO1001
#18=150.
N1001IF[#19NE#0]GOTO1002
#19=100
N1002IF[#4012EQ67]GOTO1003
#24=#5041
#25=#5042
N1003
G52X#24Y#25
G0X0Y0
Z5.M03
#30=0
#28=0
N2000
IF[#28EQ1]GOTO2002
#30=#30+#1
IF[#30LT90]GOTO2001
#30=90
#28=1
N2001
#31=#5-[COS[#30]*[#5+#3]]+#3
#32=SIN[#30]*[#5+#3]-#3+#7
#33=#4+#5-#32
IF[#31LT#26]GOTO2003
#31=#26
#32=SQRT[[[#5+#3]*[#5+#3]]-[[#5-#26+#3]]]
#32=#32-#3+#7
#33=#4+#5-#32
GOTO2003
N2002
#31=#31+#17
IF[#31LT#26]GOTO2222
#31=#26
N2222
#33=#4-#7
N2003
IF[#20EQ2.]GOTO2004
#29=2
GOTO2005
N2004
#29=3
N2005
G01Z-#31F#19
G#29X#33Y0I[#33/2]J0F#9
G#29I-#33J0
G#29X0Y0I-[#33/2]J0.
G0Z[1-#31]
IF[#31LT#26]GOTO2000
GOTO99
N3001
(CUTTER R GT HOLE R)
M0
N3000
#3000=140
N99
G90G0Z#18
G52X0Y0
M99

O0870
#530=2(TOOL NO)
G49G90G54
H#530S500
#529=60
M400
G81R3.Z-12.3F#529L0K0M3
(I/@25. 6X USE @25. DRILL)
/(I1)X-151.Y115.
(I2)X-240.Y0.
(I3)X-151.Y-110.
(I4)X151.Y-110.
(I5)X240.Y0.
(I6)X151.Y110.

M92
M30

O0880
#530=2(TOOL NO)
G49G90G54
H#530S400
#529=70
M400
G86R-20.Z-36.F#529L0K0M3

X0.Y0.

M92
M30

O0890
#530=2(TOOL NO)
G49G90G54
H#530S1400
#529=80
M400
G73R3.Z-53.Q1.0F#529L0K0M3

M92
M30

O0941
#530=2
G49G90G54
H#530S4000
#529=1000
M400
G66P8200X0Y0I9.D3.Z3.5F#529T2R100.H0.S1000
(C FOR  @18  4X-)
(C1)X-119.00Y37.00
(C2)X119.00Y37.00
(C3)X119.00Y-37.00
(C4)X-119.00Y-35.00

G67
M92
M30

O0942
#530=2(TOOL NO)
T#530M6
G49G90G54
H#530S2200
#529=600(PLUNG RXTE FEED)
M400

/G65P8402X0.Y0.I6.K162.81U82.D5.96Z25.53Q0.5B3.C0.4A5.R100.S300F#529H0.E180.
/G65P8402X0.Y0.I6.K162.81U82.D5.96Z25.53Q0.5B3.C0.4A5.R100.S300F#529H0.E0.
G65P8402X80.Y0.I6.K82.81U102.D5.96Z25.53Q0.5B3.C0.4A5.R100.S300F#529H0.E90.
G65P8402X-80.Y0.I6.K82.81U102.D5.96Z25.53Q0.5B3.C0.4A5.R100.S300F#529H0.E90.
M1
M92
M30

O1234
G91G53G0G28X0.Y0.Z0.
G04X1.
S300M3
G04
X1.
G90G53X-800.Y-200.Z-100.
G90G53X-400.Y-250.
S300M3
G04X1.
G53X0Y0Z0
S300M4
G04X1.
G0G53X-800.Y-250.
S350
M99

O6302(STEP OUT RAD OR CHAMFER)
(DATE 27-05-2005 )
(G65 P9302 X* Y* I J U T Z D F C E = H R Q S W M*)
(M- = CHAMFER, M+ =RADIUS)
M3
IF[#24EQ#0]GOTO3000
IF[#25EQ#0]GOTO3000
IF[#8EQ#0]GOTO3000
IF[#20GT2]GOTO3000
IF[#7GT#3]GOTO3000
IF[#4*#5*#21*#20*#26*#7*#9*#3EQ0]GOTO3000
#26=ABS[#26]
#21=ABS[#21/2]
#4=ABS[#4]
#5=ABS[#5]
IF[#11LT#26]GOTO1009
#11=0
N1009IF[#19NE#0]GOTO1008(S=Z FEED)
#19=500
N1008IF[#18NE#0]GOTO1007(R POINT)
#18=5.
N1007IF[#17NE#0]GOTO1006(Q=DEPTH OF CUT)
#17=1000
N1006IF[#11NE#0]GOTO1005(H=RE-DEPTH)
#11=0
N1005#12=#11(RE-H)
IF[[#5-#4]GT[#21+#21]]GOTO1004(I-J<U+V)
#29=#4+#7(FINISH)
#30=[#5+#7]-[#4+#7]-[#23/2](CAL TOTAL WIDTH)
IF[#30LT0]GOTO3001(CHK W)
GOTO1003
N1004#28=#4+#7+[#23/2](ROUGH)
#29=#4+#7(FINISH)
#30=[#21-#7]+[#21-#7]-#23(CAL TOTAL WIDTH)
IF[#30LT0]GOTO3001(CHK W)
N1003IF[#23NE#0]GOTO10(W=WIDTH OF CUT)
#23=1000
N10#32=0(Z)
#31=0(WIDTH)
G52X#24Y#25
G68X0Y0R#8
N11G90G0X[#5+#7+5]Y0
Z5.
N13#10=#32
#32=#32+#17
IF[#32LT[#26-#11]]GOTO17
#32=#26
#11=0
N17IF[#23EQ1000]GOTO80(W=1000)
G0X[#5+#7+5]Y-[#21-#7-[#23/2]](UP)
G1Z-[#12+#10-1]F1000
G1Z-[#32+#11]F#19
G1X[#5+#7]F#9
N14#31=#31+#23
IF[#31LT#30]GOTO15
#31=#30
N15IF[[#5-#4]GT[#21+#21]]GOTO20
G1X[#5-#31+#7]F#9
G1Y[#21-#7-[#23/2]]
IF[#31EQ#30]GOTO95
GOTO30
N20G1Y-[#21-#31-#7]F#9
G1X#28F#9(I-J<U-V)
IF[#31EQ#30]GOTO95
N30#31=#31+#23
IF[#31LT#30]GOTO16
#31=#30
N16IF[[#5-#4]GT[#21+#21]]GOTO21
G1X[#5-#31+#7]F#9
G1Y-[#21-#7-[#23/2]]
IF[#31EQ#30]GOTO95
GOTO14
N21Y-[#21-#7-#31]F#9(I-J<U-V)
G1X[#5+#7+2]F#9
IF[#31EQ#30]GOTO95
GOTO14
N95G0Z5.0
N80IF[#20EQ2]GOTO81

IF[#13EQ#0]GOTO801(ALEX-NOTHING)
IF[#13LT0]GOTO802(WITH CHAMFER)

N803G0X[#5+#7+5]Y-[#21+#13+5](ALEX RAD)
G1Z-[#12+#10-1]F1000(ALEX RAD)
G1Z-[#32+#11]F#19(ALEX RAD)
G2X[#5+#7]Y-[#21+#13]R5.F#9(ALEX RAD)
G3X[#5-#13]Y-[#21-#7]R[#13+#7](ALEX RAD)
G1X[#4+#3]
G2X[#4+#7]Y-[#21-#3]R[#3-#7]F[#9/2]
G1Y[#21-#3]F#9
G2X[#4+#3]Y[#21-#7]R[#3-#7]F[#9/2]
G1X[#5-#13]F#9
G3X[#5+#7]Y[#21+#13]R[#13+#7](ALEX RAD)
G2X[#5+#7+5]Y[#21+#13+5]R5.(ALEX RAD)
G0Z5.
IF[#32EQ#26]GOTO99
#31=0
GOTO13

N802#13=ABS[#13]
G0X[#5+#7+5]Y-[#21+#13+5](ALEX CHM)
G1Z-[#12+#10-1]F1000(ALEX CHM)
G1Z-[#32+#11]F#19(ALEX CHM)
X[#5-#13]Y-[#21-#7]F#9(ALEX CHM)
X[#4+#3]
G2X[#4+#7]Y-[#21-#3]R[#3-#7]F[#9/2]
G1Y[#21-#3]F#9
G2X[#4+#3]Y[#21-#7]R[#3-#7]F[#9/2]
G1X[#5-#13]F#9
X[#5+#7+5]Y[#21+#13+5](ALEX CHM)
G0Z5.
IF[#32EQ#26]GOTO99
#31=0
GOTO13

N801G0X[#5+#7+5]Y-[#21-#7](FINISH-UP)
G1Z-[#12+#10-1]F1000
G1Z-[#32+#11]F#19
G1X[#4+#3]F#9
G2X[#4+#7]Y-[#21-#3]R[#3-#7]F[#9/2]
G1Y[#21-#3]F#9
G2X[#4+#3]Y[#21-#7]R[#3-#7]F[#9/2]
G1X[#5+#7]F#9
G0Z5.
IF[#32EQ#26]GOTO99
#31=0
GOTO13

N81IF[#13EQ#0]GOTO811(ALEX-NOTHING)
IF[#13LT0]GOTO812(WITH CHAMFER)

N813G0X[#5+#7+5]Y[#21+#13+5](ALEX RAD)
G1Z-[#12+#10-1]F1000(ALEX RAD)
G1Z-[#32+#11]F#19(ALEX RAD)
G3X[#5+#7]Y[#21+#13]R5.F#9(ALEX RAD)
G2X[#5-#13]Y[#21-#7]R[#13+#7](ALEX RAD)
G1X[#4+#3]
G3X[#4+#7]Y[#21-#3]R[#3-#7]F[#9/2]
G1Y-[#21-#3]F#9
G3X[#4+#3]Y-[#21-#7]R[#3-#7]F[#9/2]
G1X[#5-#13]F#9
G2X[#5+#7]Y-[#21+#13]R[#13+#7](ALEX RAD)
G3X[#5+#7+5]Y-[#21+#13+5]R5.(ALEX RAD)
G0Z5.
IF[#32EQ#26]GOTO99
#31=0
GOTO13

N812#13=ABS[#13]
G0X[#5+#7+#13+5]Y[#21+#13+#7+5](ALEX CHM)
G1Z-[#12+#10-1]F1000(ALEX CHM)
G1Z-[#32+#11]F#19(ALEX CHM)
X[#5-#13-#7]Y[#21-#7]F#9(ALEX CHM)
X[#4+#3]
G3X[#4+#7]Y[#21-#3]R[#3-#7]F[#9/2]
G1Y-[#21-#3]F#9
G3X[#4+#3]Y-[#21-#7]R[#3-#7]F[#9/2]
G1X[#5-#13]F#9
X[#5+#7+5]Y-[#21+#13+5](ALEX CHM)
G0Z5.
IF[#32EQ#26]GOTO99
#31=0
GOTO13

N811G0X[#5+#7+5]Y[#21-#7](FINISH-DOWN)
G1Z-[#12+#10-1]F1000
G1Z-[#32+#11]F#19
G1X[#4+#3]F#9
G3X[#4+#7]Y[#21-#3]R[#3-#7]F[#9/2]
G1Y-[#21-#3]F#9
G3X[#4+#3]Y-[#21-#7]R[#3-#7]F[#9/2]
G1X[#5+#7]F#9
G0Z5.
IF[#32EQ#26]GOTO99
#31=0
GOTO13

N3000#3000=140(DATA ERROR)
N3001#3000=141(WIDTH IS BIG CHK #30)
N99G0Z#18
G69
G52X0Y0
M99

O6411
IF[#24EQ#0]GOTO3000
IF[#25EQ#0]GOTO3000
IF[#20GT2]GOTO3000
IF[#4*#26*#9*#7*#20*#17EQ0]GOTO3000
#26=ABS[#26]
#4=ABS[#4]
IF[#4012EQ67.]GOTO24
#24=#5041
#25=#5042
N24IF[#11LT#26]GOTO1009
#11=0
N1009IF[#11NE#0]GOTO1008(H=RE DEPTH)
#11=0
N1008IF[#18NE#0]GOTO1007(R=R POINT)
#18=5.
N1007IF[#19NE#0]GOTO1006(S=Z FEED)
#19=100.
N1006IF[#23NE#0]GOTO1005(W=WIDTH)
#23=1000.
N1005IF[#5NE#0]GOTO10(J=PRE-HOLE)
#5=0
N10#28=#4-#7(I-D)
IF[#28LE0]GOTO3000
IF[#5GT0]GOTO60
#32=-#7(W)
GOTO61
N60#32=0
N61#33=0(Z)
G52X#24Y#25
G0X0Y0
M3
/M8
Z5.
G1Z[3-#11]F800
N19#32=#32+#23
IF[#32+#5GE#28]GOTO62
IF[#32LT#28]GOTO20
N62#32=#28
#5=0
N20G1X[#32+#5]F#19
Z-#11F50
N21#33=#33+#17(Z)
IF[#33LT[#26-#11]]GOTO22
#33=#26
#1=#11
#11=0
N22G[1+#20]I-[#32+#5]Z-[#33+#11]F#9
IF[#33EQ#26]GOTO25
GOTO21
N25G[1+#20]I-[#32+#5]
/G1X0Y0F1000
G0Z[3-#11]
IF[#32EQ#28]GOTO99
#33=0
GOTO19
N3000#3000=140(DATA ERROR)
N99G90G0Z#18
G52X0Y0
#11=#1
M99

O7201(G65 P7201 X* Y* A I W Z D F E T=1 UP,=2 DOWN - Q S R H)
(B=1 BALL-NOSE,B=2 ENDMILL, B=3 INSERT RADIUS)
IF[#1EQ#0]GOTO3000(A=0)
IF[#2EQ#0]GOTO3001(B=0)
IF[[#23/2-TAN[#1]*#26]LE#7]GOTO3002(WIDTH ERROR)
IF[#24EQ#0]GOTO3000
IF[#25EQ#0]GOTO3000
IF[#8EQ#0]GOTO3000
IF[#20GT2]GOTO3000
IF[#4*#23*#26*#7*#9*#20EQ0]GOTO3000
IF[[#7*2]GT#23]GOTO3000
#26=ABS[#26]
IF[#11LT#26]GOTO1009
#11=0
N1009IF[#17NE#0]GOTO1008(Q=DEPTH OF CUT)
#17=1000
N1008IF[#18NE#0]GOTO1007(R POINT)
#18=100.
N1007IF[#19NE#0]GOTO1006(S=Z FEED)
#19=100
N1006IF[#11NE#0]GOTO1005(H=RE-DEPTH)
#11=0
(***)
N1005IF[#2EQ1]GOTO1004(B1=BALL-NOSE)
IF[#2EQ2]GOTO1003(B2=END-MILL)
IF[#2EQ3]GOTO1002(B3=INSERT ENDMILL)
GOTO3001
N1004#33=TAN[[90-#1]/2]*#7
GOTO10
N1003#33=#7
GOTO10
N1002IF[#3EQ#0]GOTO3001(C=INSERT-RADIU)
#33=[#7-#3]+[TAN[[90-#1]/2]*#3]
(&&&&&)
N10#32=0( START POINT Z)
#31=0(ANGLE)
G52X#24Y#25
G68X0Y0R#8
G90G0X0Y0
M3
Z5.
G1Z[1.-#11]F700
IF[#11EQ0]GOTO13
G1Y-[[#23/2-#3233]-[TAN[#1]*#11]]F#9
Z-#11F#19
GOTO16
N13G1Y-[#/2-#33]F#9
N16#32=#32+#17(Z=Z+Q)
IF[#32LT[#26-#11]]GOTO14
#11=0
#32=#26
N14#31=TAN[#1]*[#32+#11](STEP DISTANCE)
IF[#20EQ2]GOTO17(T=2 DOWN)
G1Y-[#23/2-#33-#31]Z-[#32+#11]F#19
G2X0Y[#23/2-#33-#31]I0J[#23/2-#33-#31]F#9
G1X#4Y[#23/2-#33-#31]
G2X#4Y-[#23/2-#33-#31]I0J-[#23/2-#33-#31]
G1X0Y-[#23/2-#33-#31]
IF[#32EQ#26]GOTO98
GOTO16
N17G1Y-[#23/2-#33-#31]Z-[#32+#11]F#19
G1X#4Y-[#23/2-#33-#31]F#9
G3X#4Y[#23/2-#33-#31]I0J[#23/2-#33-#31]
G1X0Y[#23/2-#33-#31]
G3X0Y-[#23/2-#33-#31]I0J-[#23/2-#33-#31]
IF[#32EQ#26]GOTO98
GOTO16
N98G1X0Y0F#9
GOTO99
N3000#3000=140(DATA ERROR)
N3001#3000=141(B=0 DATA ERROR)
N3002#3000=142(WIDTH ERROR)
N99G0Z#18
G69
G52X0Y0
M99

O7215(KEY STRAIGHT SLOT )

M3
(X. Y. Q. I. J. D. Z. F. E-H)
IF[#8EQ#0]GOTO3000
IF[#24EQ#0]GOTO3000
IF[#25EQ#0]GOTO3000
IF[#4*#17*#26EQ0]GOTO3000
N1000IF[#17LE20.]GOTO1001
#17=0.4
N1001IF[#9NE#0]GOTO1002
#9=30.(F)
N1002IF[#11NE#0]GOTO1003
#11=0(H)
N1003IF[#11LT#26]GOTO1004
#11=0(H)
N1004IF[#18NE#0]GOTO1005
#18=100.(R)
N1005
#13=0.05(M)
#6=0(K)
#26=ABS[#26](Z)
#17=ABS[#17](Q)
#4=ABS[#4](I)
#5=ABS[#5](J)(HALF DIA)
#7=ABS[#7](D)
#11=ABS[#11](H)
#12=#11
#18=ABS[#18](R)
#27=#4-#7(ACTUAL I)
IF[#4012EQ67.]GOTO52
G4P1000
#24=#5041
#25=#5042
N52G52X#24Y#25
G68X0Y0R#8
G90G0X0Y0
M3
Z5.
G1Z[5.-#12]F800
#30=#5-#7(X+Q)
#31=0(ONLY FOR M)
#32=0(ONLY FOR K)
G1Z[1.-#12]F#19
N100
G90G1X#30Y0F3000
G0Z[1.-#12]
G1X[#30-#31]Z-#26F#9
G91G1X-#32F[#9/2]
G90G0Z[1.-#12]
IF[#30EQ#27]GOTO200
#30=#30+#17(X+Q)
#31=#13(M)
#32=#6(K)
IF[#30LT#27]GOTO100
#30=#27(I)
GOTO100
N200
G90G1X#30Y0F2000
G1Z-#26F#9
/G91G1X-#32F[#9/2]
G90G0Z5.
GOTO99
N3000#3000=140
N99G90Z#18
G69
G52X0Y0
M99

O7216
(G65 P8216 X* Y* I J C D Z F E - Q R S)
M3
IF[#24EQ#0]GOTO3000
IF[#25EQ#0]GOTO3000
IF[#8EQ#0]GOTO3000
IF[#4*#5*#3*#7*#26*#9EQ0]GOTO3000
#4=ABS[#4]
#5=ABS[#5]
#26=ABS[#26]
IF[#17NE#0]GOTO1009(Q=DEPTH OF CUT)
#17=1000.
N1009IF[#18NE#0]GOTO1008(R POINT)
#18=200
N1008IF[#19NE#0]GOTO1007(S=Z FEED)
#19=200.
N1007#28=[#4/2]-#3-[3-[TAN[22.5]*#7]](X1)
#29=[#5/2]+3+#7(Y1)
#31=[#5/2]-#3-[3-[TAN[22.5]*#7]](Y2)
#30=[#4/2]+3+#7(X2)
#32=0(DEPTH)
#27=0(G68)
G52X#24Y#25
IF[#8NE5]GOTO20
N11G68X0Y0R#27
IF[#27EQ0]GOTO41
IF[#27EQ90]GOTO42
IF[#27EQ180]GOTO41
IF[#27EQ270]GOTO42
N41#28=[#4/2]-#3-[3-[TAN[22.5]*#7]](X1)
#29=[#5/2]+3+#7(Y1)
#31=[#5/2]-#3-[3-[TAN[22.5]*#7]](Y2)
#30=[#4/2]+3+#7(X2)
GOTO45
N42#28=[#5/2]-#3-[3-[TAN[22.5]*#7]](X1)
#29=[#4/2]+3+#7(Y1)
#31=[#4/2]-#3-[3-[TAN[22.5]*#7]](Y2)
#30=[#5/2]+3+#7(X2)
N45#32=0(DEPTH)
#27=#27+90
IF[#27GT360]GOTO99
GOTO12
N20G68X0Y0R#8
IF[#8EQ0]GOTO51
IF[#8EQ90]GOTO52
IF[#8EQ180]GOTO51
IF[#8EQ270]GOTO52
N51#28=[#4/2]-#3-[3-[TAN[22.5]*#7]](X1)
#29=[#5/2]+3+#7(Y1)
#31=[#5/2]-#3-[3-[TAN[22.5]*#7]](Y2)
#30=[#4/2]+3+#7(X2)
GOTO10
N52#28=[#5/2]-#3-[3-[TAN[22.5]*#7]](X1)
#29=[#4/2]+3+#7(Y1)
#31=[#4/2]-#3-[3-[TAN[22.5]*#7]](Y2)
#30=[#5/2]+3+#7(X2)
N10G68X0Y0R#8
IF[#17EQ#0]GOTO14
N12#32=#32+#17
IF[#32LT#26]GOTO14
#32=#26
N14G90G0X#30Y#31

G1Z-#32F1000
G1X#28Y#29F#9

N15#32=#32+#17
IF[#32LT#26]GOTO16
#32=#26

N16
G1Z-#32F#9
G1X#30Y#31F#9

IF[#32EQ#26]GOTO22

GOTO12
N22G01Z#18
IF[#8EQ5]GOTO11
GOTO99
N3000#3000=140(DATA ERROR)
N99G90G0Z#18
G69
G52X0Y0
M99

O7407(G65 P8407 X* Y* I J D F Z C M W E)
(R5 V0 A=PITCH ANGLE K=0.2 SLANT)
(M=ACTUAL RADIU C=ROUGH RADIU)
M3M8
IF[#24EQ#0]GOTO3000
IF[#25EQ#0]GOTO3000
IF[#8EQ#0]GOTO3000
IF[#7GT#13]GOTO3000
IF[#4*#5*#7*#9*#26*#3*#13*#23EQ0]GOTO3000
#26=ABS[#26]
#22=ABS[#22]
IF[#18NE#0]GOTO1001(R POINT)
#18=5.
N1001IF[#22NE#0]GOTO1002(V=DIFFER Z)
#22=0
N1002IF[#1NE#0]GOTO1003(A=PITCH ANGLE)
#1=25.
N1003IF[#6NE#0]GOTO1004(K=SLANT SLOT)
#6=0.2
N1004#30=0(G68)
G52X#24Y#25
G0X0Y0
DO1
IF[#8NE5]GOTO20
G68X0Y0R#30
IF[#30EQ0]GOTO41
IF[#30EQ90]GOTO42
IF[#30EQ180]GOTO41
IF[#30EQ270]GOTO42
N41#14=[#4/2]-#7
#15=[#5/2]-#7
GOTO45
N42#14=[#5/2]-#7
#15=[#4/2]-#7
N45#30=#30+90
IF[#30GT360]GOTO99
GOTO21
N20G68X0Y0R#8
IF[#8EQ0]GOTO51
IF[#8EQ90]GOTO52
IF[#8EQ180]GOTO51
IF[#8EQ270]GOTO52
N51#14=[#4/2]-#7
#15=[#5/2]-#7
GOTO21
N52#14=[#5/2]-#7
#15=[#4/2]-#7
N21#16=[#3-#13](C-M)
#27=#13-#7(M-D)
#29=0(W)
DO2
G90G0Z5.
IF[#29EQ#16]GOTO14
#28=-#1(ANGLE)
#29=#29+#23
IF[#29LT#16]GOTO25
#29=#16
N25#31=#16-#29+#27
DO3
#28=#28+#1
IF[#28LT90]GOTO13
#28=90
N13
G0X[#14-#31+[SIN[90-#28]*#31]]Y[#15-#31+[COS[90-#28]*#31]]
G0Z[1-#22]
G1Z-#22F#9
G1X[#14-#31+[SIN[90-#28]*#31]-#6]Y[#15-#31+[COS[90-#28]*#31]-#6]Z-#26F#9
G1X[#14-#31+[SIN[90-#28]*#31]-#6-0.2]Y[#15-#31+[COS[90-#28]*#31]-#6-0.2]Z-#26F#9
G90G0Z[1-#22]
IF[#28EQ90]GOTO26
END3
N26END2
N14IF[#8NE5]GOTO99
END1
N3000#3000=140(DATA ERROR)
N99G0Z[ABS[#18]]
G69
G52X0Y0
M99

O7408(G65 P8408 X* Y* U K D Z F B W E)
M3
(R5 V0 M#0 I#0 A#0 C Q=SHIFT 0.2 J=SLANT 0.2)
IF[#24EQ#0]GOTO3000
IF[#25EQ#0]GOTO3000
IF[#8EQ#0]GOTO3000
IF[#21*#6*#7*#26*#9*#2*#23EQ0]GOTO3000
#21=ABS[#21/2](U)
#26=ABS[#26]
#22=ABS[#22](V)
IF[#5NE#0]GOTO1006(J=SLANT 0.2)
#5=0.2
N1006IF[#17NE#0]GOTO1000(Q=SHIFT 0.2)
#17=0.2
N1000IF[#22NE#0]GOTO1001(V=DIFFER Z)
#22=0
N1001IF[#18NE#0]GOTO1002(R POINT)
#18=5.
N1002
IF[#2EQ1]GOTO1005(B1=BALL-NOSE)
IF[#2EQ2]GOTO1004(B2=END-MILL)
IF[#2EQ3]GOTO1003(B3=CARBIDE-ENDMILL)
GOTO3000
N1005#33=TAN[[90-#1]/2]*#7
GOTO10
N1004#33=#7
GOTO10
N1003IF[#3EQ#0]GOTO3000(C=INSERT-RADIU)
#33=[#7-#3]+[TAN[[90-#1]/2]*#3]
N10#32=1(DIRECTION)
G52X#24Y#25
G68X0Y0R#8
N15G90G0X[#6-#33-#4-#13-2]Y[[#21-#7]*#32]
G0Z5.
IF[#4EQ#0]GOTO24
#29=0(FOR SLOT W)
DO1
#29=#29+#23
IF[#29LT#4]GOTO25
#29=#4
N25G0X[#6-#33-#4-#13+#29]Y[[#21-#7]*#32]
G0Z[1-#22]
G1Z-#22F#9
G1Z-#26F#9
G91Y-[0.1*#32]
G90G0Z5.
IF[#29EQ#4]GOTO24
END1
N24IF[#13EQ#0]GOTO14
G90G0Z5.
#29=0(FOR SLOT W)
DO1
#29=#29+#23
IF[#29LT#13]GOTO13
#29=#13
N13G0X[#6-#33-#13+#29]Y[[#21-#7]*#32]
G0Z[1-#22]
G1Z-#22F#9
G1X[#6-#33-#13+#29-#5]Z-#26F#9
G91X-0.1Y-[0.1*#32]
G90G0Z5.
G0X[#6-#33-#13+#29]Y[[#21-#7-#17]*#32]
G0Z[1-#22]
G1Z-#22F#9
G1X[#6-#33-#13+#29-#5]Z-#26F#9
G91X-0.1Y[0.1*#32]
G90G0Z5.
IF[#29EQ#13]GOTO14
END1
N14IF[#1EQ#0]GOTO32
G90G0Z5.
#31=TAN[#1]*[#26-#22]
#28=0(FOR SLANT W)
DO1
#28=#28+#23
IF[#28LT#31]GOTO17
#28=#31
N17G0X[#6-#33+#28]Y[[#21-#7]*#32]
G0Z[1-#22]
G1Z-#22F#9
IF[[[#28/TAN[#1]]+#22]LE#26]GOTO57
#3000=140(CHK A=ANGLE)
N57G1X[#6-#33]Z-[#28/TAN[#1]+#22]F#9
G91X-0.1Y-[0.1*#32]
G90G0Z5.
G0X[#6-#33+#28]Y[[#21-#7-#17]*#32]
G90G0Z[1-#22]
G1Z-#22F#9
IF[[[#28/TAN[#1]]+#22]LE#26]GOTO56
#3000=140(CHK A=ANGLE)
N56G1X[#6-#33]Z-[#28/TAN[#1]+#22]F#9
G91X-0.1Y[0.1*#32]
G90G0Z5.
IF[#28EQ#31]GOTO32
END1
N32IF[#32LT0]GOTO99
#32=-1
G90G0Z5.
GOTO15
N3000#3000=140(DATA ERROR)
N99G69G0Z[ABS[#18]]
G52X0Y0
M99
这样说不好说  可惜你不在身边   不然我教教你

网友:
OKUMA系统的宏程序的运行和设置,与FANUC系统是有期别的。这也体现了两个系统开发商各自不同的思路和理念。OKUMA系统可以将宏程序作为子程序编辑在主程序的后面,这样做比较方便,但对于宏程序来讲有些不安全。第二种是将宏程序设置成库程序(具体操作可参考说明书)。以下是一个使用简单调用方法编辑的宏程序格式(螺旋下刀转园)供你参考。
主程序CALL  OLXZY  PD=___  PH=___  PQ=___PT=___
PD_为孔直径。PH为孔深度。PQ为层降深度。PT为刀具直径。
子程序为OLXZY
具体程序如下:
M03  S1500  F200
CALL  OLXZY  PD=___  PH=___  PQ=___PT=___
M30
OLXZY
VC1=ABS[PD]
VC2=ABS[PH]
VC3=ABS[PQ]
VC4=ABS[PT]
N2
VC5=0
VC7=0
IF[[VC4]GE[VC1]]N6
VC6=[[VC1]-[VC4]]/2.0
VC7=VC7+VC3
G91G01X[VC6]
N3
G03I-[VC6]Z-[VC3]
VC7=VC7+VC3
IF[[VC7]LE[VC2]]GOTO N3
N4
VC9=0.001
VC8=ABS[VC2-[VC7-VC3]]
IF[[VC8]LT[VC9]]GOTO N5
VC7=VC2-[VC7-VC3]
G03I-[VC6]Z-[VC7]
N5
G03I-[VC6]
G01X-[VC6]
G01Z[VC2]
N6
M05
RTS

楼主:
慧常感谢楼上的和四楼的朋友。不胜感激,。。
楼上朋友给我帮助很大。我想弄清楚怎么设成库程序,并怎么调用。
比如G105 R Z I A D F K
CALL OS1
G100
这种类型。

楼主:
我们的说明书是全日文的。有点麻烦。我去找找看

网友:
学习了不少,继续学习

网友B:
   近期较忙,先给你上传一些资料,可能有点乱,里边有库程序的使用说明。我抽出功夫来后在给你整理一份全的。以后可以多联系。

网友:
CALL 是呼叫子程序,O——是程序号    Q为调用次数。格式为CALL  O ***  Q***          子程序结尾使用RTS。 具体格式,可参照我发的宏程序。 大偎的G101到G120和G300到G399是需要参数设定的,一般是厂家编辑的。与库程序有一定关系。我在论坛里传了一个“OKUMA编程实例”的培训资料你可以找一找。

楼主:
太感谢了。。我试了一下。找了些资料。会设定G101-G120了。也能用宏程序了。但是我观察机器里原有的库程序都是直接从后缀为.LIB 的程序里调用的。而我设定的G101-120代码只会从主程序M30后面调用。
现在超想找一本中文版的操作说明书。我操作的大隈机床型号是OSP100

网友(2011-08-20):
学了很多,关于OKUMA宏程序资料太少了

网友:
希望大家多上传一些有关OKUMA宏程序的资料

网友:
谢谢 少年游 的资料!

网友:
OSP-100 200的全套资料,包括系统厂家屏蔽的很多功能怎么去破解,我们团队都有!!呵呵!!

网友(2017-12-02):
引用 网友B:
近期较忙,先给你上传一些资料,可能有点乱,里边有库程序的使用说明。我抽出功夫来后在给你整理一份全 ...

网友(2018-02-11):
很希望能弄懂大卫谢谢楼主

网友:
不知道大卫的宏程序和FAUC#1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2021-12-22):
引用 网友B:
近期较忙,先给你上传一些资料,可能有点乱,里边有库程序的使用说明。我抽出功夫来后在给你整理一份全 ...

多谢大侠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