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GrMo回火工艺

楼主(2010-12-05):
圆钢直径110,材料42GrMo,回火温度应该在多少最合适。

网友:
42GrMo属于中淬透性调质钢
850油淬,580回火水或油泠却剂

网友:
学习了,,,
要求。 当前长度: 14 字节系统限

网友(2011-07-21):
圆钢直径110,材料42GrMo,回火温度应该在多少最合适。

回火的要求,比如硬度,才能确定回火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