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 CAM] 这种结构能在加工中心上加工吗

楼主(2010-12-05):
我们原来用车床加工的,现在车床精度不行了。能在立式加工中心上加工吗

网友:
可以加工的,只要刀具选用好的话,比车床加工更快。

网友:
毫无疑问 是可以加工的  床子不同能加工的东西就不同

网友:
可以的  很容易 的

楼主:
弱弱的问一下,那编程用自动编程吧?在铣削类没有镗孔的刀呀。高手可否给点详细点的建议。谢谢

网友:
你是哪个地方加工不起来呀,说说

楼主:
想问一下如何用立式数控加工那个W型,有会的说一下。加工直径59、62/72.4那个部位

网友:
直接做V型铣刀铣 不知道对R角要求高不搞

网友(2011-03-19):
应该可以的把

网友:
要是批量生产最好做个成型刀直接加工到位,或者用其他的刀具改制。。工具磨磨一把也可以

网友(2011-09-14):
如果就是两个大孔的话应该是适合铣床和镗床加工的,保证孔距。

网友:
很简单嘛,直刀铣+非标刀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2016-07-30):
加工中心最好不做有槽的东西,这个东西能做,现在转到加工中心只能应个急

网友(2016-11-15):
可以 要分两次装夹 还要定做刀具& L" Y( H- B' W

网友(2017-12-13):
随便弄就出来了

网友:
当然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