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线设计,请教

楼主(2010-12-05):
156X156的块长190-230重11-13KG用什么方式传送会比较好??物料是陶瓷的,表面不能划伤,底面(也就是与线体接触面)要求不能沾灰尘。
请教,谢谢!

网友:
用链板线就没有问题,链板表面贴装塑料材料就可以了,塑料材料从四氟材料到聚甲醛都可以,看使用要求,

网友:
板链和倍速链都可以实现。

楼主:
倍数链是不行的?我仔细想过,达到这个要求的必须是物料与线体之间是相对的静态的,我自己的考虑是用皮带线或者板链,但是我没有做过板链,主要板链的板宽度与间距要怎么算还要去找资料。因为这只是其中的一个部件,我的整个设计是三种物料的点胶线,铝板,玻璃板与陶瓷块三者全自动点胶线。点胶还需要加压20KG固化50分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倍速链上面于你的制品之间可以加垫子的啊,都是这样设计的。皮带11-13公斤是不是有点重了?皮带一般用在轻载。板链有专门做的,找个样本查查就可以了,没必要自己设计计算。点胶线一般要经过烘干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晕,用倍速链+托板??这样还要做回收??复杂很多了。点胶的工位不在这条线上,只是做传送作用。230MM不是很宽可以采用带内齿的皮带。。呵呵。。20KG都没什么问题。。我可能还有其他的很多东西没有说明。。呵呵。。我把一些设计的要求及参数全发出来。。大家都帮忙参考下。。

网友:
从给的资料上看来,可用链板线也可用其它的线,如BOSCH 的TS2+系列任上选一种有托盘的,

从给的资料上看,对于来料状态描述不清楚,来料的表面状态可能粘接的质量产生很重要的影响,楼主的资料上只有刷子,有风险啊。

楼主:
我现在在做详细的结构方案了,明天早上要做完。。已经做了3天了)客户跟着屁股要详细结构方案。。

网友:
期待楼主的方案长传,这样也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皮带应该可以!!!!!!!成本低,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