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Mn材料自制弹性筒夹的淬火

楼主(2010-12-05):
自制弹性筒夹,材料是65Mn的,淬火硬度为多少HRC时可保持良好的使用性能?

网友A:
夹嘴  60度  主体 50度  螺纹40度  这个东西是有点学问的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夹嘴  60度  主体 50度  螺纹40度  这个东西是有点学问的 呵呵

是指同一个弹性筒夹的不同部位吗?现在我设计时都是采用40-45HRC.

网友:
现在都没做到那么讲究了,都是整体淬火的.
夹嘴  60度 耐磨损
主体 50度  有弹性,不裂
螺纹40度 防甭牙
这个小东西还是热处理技师考试题目呢

楼主:
谢谢,如果是同材料的弹性涨套是不是就都选50度了

网友:
用CR12刚热处理到50HRC多回几次火就可以了!如果没热处理厂的话可以用火枪烧到微红然后沾油!等冷却后抛光再回火看颜色至发黄,沾油!这可不好控制!我们工厂以前做就是这么做的,也挺好用的!

网友(点评):
CR12刚热处理到50HRC 注意点,没有弹簧钢的弹性好,夹嘴不与工件间隙太大或者太小 ,否则容易断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九龙兄一件套筒有3种热处理,如何保证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盐浴炉高温局部回.控制回火温度,以得到不同硬度

网友:
向龙九大侠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我马上去学习了解什么是盐浴炉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马上去了解什么是盐浴炉,以及工艺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批量大的话 就不用去找盐炉了,整体淬火,螺纹适当回下火算了,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九龙大侠。热处理不太熟。还要加紧学习。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龙九大侠。热处理不太熟。还要加紧学习。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