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结构改为转动结构,请教

楼主(2010-12-05):
  我现在在做一个创新设计,理念就是改进一下太阳能路灯—————把太阳板固定改为可以转动,利用太阳能跟踪器使得板能更多时间吸收太阳能,能做到低碳、环保。现在固定结构怎么改为转动结构,这个我暂时认为可以设计成利用齿轮传动,大家认为怎么样?这个我上网查了一些,觉的太复杂了。大家有什么意见就提出来,我会很好地学习学习的!!!

网友:
应该好实现  结构不是很复杂吧

网友:
这个难度应该不大吧...如果转成齿轮转动,支撑怎么办呢,,个人认为加个垂直导轨,弄个步进直线小电机,再导轨上加几个限位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
创意不错的,太阳能板搞的像向日葵一样,很不错。可能要用到光强的感应器,即时追踪灵敏度比较高,转动结构只要能实现连续就可以。

网友:
跟着楼主学学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 那也是啊!  没有支撑结构。。。谢谢您的建议。我会根据您的建议再去找一下资料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        谢谢,那方面也在考虑中!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菜鸟来的   我是来这学习    大家要对我多提点啊!!!

网友:
比较有意义,思路应该是可行的。

我认为不必一直跟踪,那样太费电,像农村房上那种根本不划算。
可以一刻钟或半小时检测一次阳光(获得最佳时间应该计算下到:动作一次的能耗与在这段时间内优化方向提高效率产生能量之间的关系,不能做赔本买卖),然后打开固定机构(肯定是机械式长时间固定划算啦),转动方向,再放下固定机构。

还有种情况也值得注意:像现在什么空调节能之类的,好多假像,一个节能家用空调,假如节能5%,一年使用它产生电费500元,你一年节约25块钱,但你买的节能空调比非节能空调贵2000元,你必须80年才能让它为你真正的节能省钱!!!!

至于“为国家为社会节能。。。。”之类的鬼话,让它见鬼去吧,自己先活好才是真的!

网友(点评):
哈哈哈,说的也是,说的也是,对于咱们来说,节约钱才是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 那也是啊!  没有支撑结构。。。谢谢您的建议。我会根据您的建议再去找一 ...

支撑结构可以参考下图。
很轻的转矩就可以转动,同样的也可能被风力给吹转,因此在传动机构上要用蜗轮蜗杆的机构。

网友:
可以考虑下采用是电视机天线上的自动遥控装置,然后再加上个太阳光线检测的,就可以实现光线检测定位

网友:
回复 楼主:

现在想想没有必要搞那么复杂,太精确了!只要搞个间歇转动的装置+加上定时器就行了,要不搞的太书生气了不是?

网友:
太阳能发的电还不够步进电机用。纯机械有道理点

网友:
能不能像石英针一样一天24H转360度

网友:
回复 网友D:

高手,不过还要加一个变速,1:2的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你的建议, 我会拿去考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利用定时器来控制转动.....    这方面应该可以考虑,但现在就是先设计怎么改转动机构...

楼主:
回复 网友D:

    纯机械...... 好像很难实现转动哦?而且这个是为了要多点吸收太阳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反正要用控制了 不如直接用时钟控制合适 安装调好后是固定的  就按照时间来控制

网友F:
如果你能计算好,是可以实现纯机械的,利用物质的自重为动力,通过齿轮传动,也就是像沙漏一样,当漏到到一定量的时候就转一定的角度,需要做一个循环的。需要要很烦杂的计算与摸拟。理论上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你能计算好,是可以实现纯机械的,利用物质的自重为动力,通过齿轮传动,也就是像沙漏一样,当漏到到一 ...

漏完了怎么办?还需要人再爬上电线杆去装填么?

网友:
回复 网友E:

大虾做的很不错,确实很精巧

网友:
我们这里的有种路灯实际上有两种能源提供:太阳能和风能。 那个风扇似乎就是随风向自动调整的。 但太阳能板也是固定的。 我想楼主的想法应该能实现吧

网友:
做一个边框,太阳能电池板固定在中间,中心轴为转动轴,这样电池板自身是平衡的,然后驱动转动轴就可以了,至于是像时钟一样的结构还是用不用步进电机带动那就是计算和实验的问题了,好结构式一遍遍尝试出来的。

网友:
考虑转动是为了更多的光照,何不将太阳板做成多面的.不用转动,长久下来成本也不会比转动的高

网友:
买块表,直接给装在时针上就行了,现在没夏令时了,12点都是在正南方

网友:
回复 网友G:

晕了,我在贴里写明白了的,可以做成循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如果是这样  那那支撑的要多大才能支撑的住啊!!!

楼主:
回复 网友I:

   那也是要改啊!!   现在就是怎么改转动轴,利用比较少的力来转动那个轴,因为不能把太阳能转化的大部分都用电机驱动吧?   那不是白费功夫.................

楼主:
回复 网友E:

   能不能发你那份图来给我啊   我还没想到啊 给我参考一下  524143598@qq.com

网友(2011-03-10):
每个地区太阳的转动除了夏天和冬天有很大区别外,一般是很少的。建议朝一个方向倾斜即可,没必要连续转动,毕竟太阳能板功率有限。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哥们,你经常看太阳吗?不管是经还是纬,都不需要360度。

网友:
这结构早就在用了吧。外面看到过很多啊

网友:
朝一个方向倾斜k吧。没必要连续转动,毕竟太阳能板功率有限。

网友:
赞成不改动,毕竟路灯需要的能源有限,够用了。
为了多得到一点能源,耗费更多的成本,不合算,就比如变频节能空调一样,要算总的使用成本。
我们公司大型的太阳能发电,电池板是用GPS数据控制转向,得到最大效率。

网友:
晚上还要倒回到原来的角度,太阳能板越大,需要的驱动功率也越大,除了故障率高和降低效率外,对于小面积太阳能采集没什么优势。

网友:
我觉得想法很是不错,但是现实意义不大,你可以算算随动与不随动的光装换电能效率差,这也可以试验做吗,自己手动旋转一个电池板,固定另一个电池板,比较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J:

好想法,计算量太大。不过确实节省成本啊!

网友:
转动结构都没有问题,采用电子钟结构,问题是成本与效益

网友:
把装置固定到齿轮上,通过旋转齿轮来跟踪太阳。

网友:
10楼结构还是没看懂啊

网友(2012-02-15):
学习,学习。弄好,这个方面还是有前途的

网友:
有一个思路,算是抛砖引玉,可以认为阳光是平行的,四棱台底部为光电电池板,四斜面在底部垂直阳光时受光是等同的,当有夹角时,就会出现差别,如果此四面各按一片电池板,做一比较电路,电压差到一定值时,动作,或仿生,此四面内置气囊,受热不均匀则膨胀不等,借此驱动指向太阳,见笑。

网友:
呵呵 云台可以吧

网友:
有经济加值么?,,,

网友:
不必要使用实时的光感跟踪,那会加大成本的。还不如使用简易的编程使用当地太阳运动规律曲线控制,使其相隔两个小时变动一次呢。

网友:
9楼 冷水黄金说的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