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号机油的动力粘度,请教

楼主(2010-12-05):
我们做实验,液体动压轴承的特性。里面画f-莱姆达曲线的时候有用到3号机油的动力粘度μ,求问各位是多少?来个大概的平均值就行了。

多谢~~!

楼主:
好久没来了,再来回顾一下这个问题。
当初是因为要在液体动压轴承画摩擦特性曲线时,需要用动力粘度伊塔计算轴承特性值莱姆达,但是后来发现由于伊塔是个定值,而实验需要得出的是莱姆达和f的关系曲线走势。所以其实不需要伊塔也可以满足实验要求。也就是说只要把f—莱姆达曲线的横轴由莱姆达改为莱姆达除以伊塔就可以了。
这也算是从另一个角度解决了这个问题吧。

网友(2011-01-05):
楼主问题过于专业了。不知所谓的3#机油性能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