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刚入门的数控学徒 我们厂专门车铝材 铝管 单边厚度20MM左右 磨的白钢刀经常崩

楼主(2010-12-05):
大家好 我是个刚入门的数控学徒  我们厂专门车铝材 铝管 单边厚度20MM左右  磨的白钢刀经常崩刀尖
想买机加切断刀 可以装刀片的 请问下买刀宽几毫米的  知道卖的吗?请教高手  知道的可以加我QQ78305671  谢谢

大家好 我是个刚入门的数控学徒  我们厂专门车铝材 铝管 单边厚度20MM左右  磨的白钢刀经常崩刀尖
想买机加切断刀 可以装刀片的 请问下买刀宽几毫米的  知道卖的吗?请教高手  知道的可以加我QQ78305671  谢谢

网友:
买刀,你不会刃磨也没用,作为一个车工,磨刀技术永远不可或缺,我还是教教你怎么磨切刀吧,要不然你技术不会进步的。
会崩产生的原因有两个,正常情况下,除去刀具问题:
1. 前角过大。
2. 铁屑挤住至崩刃甚至切刀断裂。
正确刃磨方法,前角在10度左右,切刀前宽后窄,要保证是刃口切削,最主要的是槽要稍大,可采用圆狐似磨槽法,槽的刃口处先慢慢斜,磨到后面时再成圆状,记住不要刃口处就为圆狐,这样出来的铝屑是成卷状的,有时也会卡住
刀具。
这东西还真说不清,以前我教徒弟时操作一遍就知道了。

楼主(2011-02-21):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
好久没登了 今天才看到。那以后多多,请教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