镗孔和绞孔哪个精度高?

楼主(2010-12-05):
各位大侠!小弟问下镗孔和绞孔哪个精度更高些?从表面粗糙度,孔位置度,尺寸精度和形位公差上比较哪个更好些?

网友:
铰孔应该比镗孔精度高,铰孔一般用于小孔径,镗孔用于大孔径。

网友:
害与被害

网友:
应该是铰孔呀,其它的应该都差不多的,楼上的说得对,铰是做小孔的。

网友:
铰6镗7

网友:
我觉得差不多,要看加工的东西,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应该要看加工什么材料…刀具材料…孔径大小…
我想安常理应该是绞孔…必竟切削刃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什么意识啊?大侠!

网友B:
镗孔位置度和形状精度较好,铰孔表面粗糙度好些,尺寸精度可以做到差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C:

普通铰孔达到6级精度,普通镗孔可以达到7级。

网友:
感觉铸铁镗孔精度高些,我们这直径12、16、20的销孔都镗出来的,精度好,一致性也好,如果铰的话,刀具磨损会很快,所以孔的精度很难控制。

网友:
差不多,狡的表面粗糙度低。

网友:
镗孔的位置度要高一点,孔径没那么一致,铰孔德光洁度要好,孔径比较一致

网友:
这个要看情况了,铰孔对于位置度和垂直度起不了修正作用,而镗孔可以对位置度进行纠偏,有纠正作用,光洁度,一般是先镗孔然后铰孔,不止可以铰小孔,五十左右也可以

网友(2011-01-04):
两者都属于精加工方式,不存在精度高与不高,只不过是镗孔是可以通过调节的,可以精加工不同大小的孔而已,而一把铰刀则只能加工一种孔径。

网友:
         绞孔精度高

网友:
楼主应该说清镗什么?钢料还是铸铁件。长度,直径尺寸要求,圆度,粗糙度要求。让大家可说。

网友:
我通过实战、和观察后发现:
镗孔后的“表面精度”“、“光洁度”比铰孔要远远的高。
位置度的话还是要取决于该设备的精度。

网友:
一般绞孔是提高孔的光洁度的,精度比镗孔高

网友(2011-09-27):
其实都差不多的~实际问题实际解决!不要考虑先生蛋还是先生鸡的问题看

网友:
我认为铰孔精度高,但是一般是小孔,一般直径在20mm内。大孔用镗刀,目前精镗刀的精度也较高了。

网友:
铰孔精度高,特别是用金钢石铰刀,可达到0.002的精度

网友:
在两种加工方法都能使用时,镗孔尺寸精度和形位公差比铰孔好

网友:
铰孔精度高,镗孔时镗刀容易歪,精度不高,精铰时可以达到很高精度,但铰刀很贵

网友:
这年头得看设备,看刀具,楼主说得太笼统了

网友:
镗孔的位置精度高,铰孔的形状精度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镗孔位置度和形状精度较好,铰孔表面粗糙度好些,尺寸精度可以做到差不多,

比较赞同  各有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