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加工的时候,计算变位系数如何计算?

楼主(2010-12-05):
例如:模数4 齿数37 压力角20° 变位系数-0.04
直径为116.58的齿轮

全齿高应该是多少?

楼主:
不会.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
查查手册吧,里面都有关于变位齿轮的计算公式。

网友:
变位系数如何求出来的呢,

网友:
不是标准中心距或者加强齿轮强度,才采用变位的!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现成的公式啊

网友:
我现在才搞清,没单个齿轮加工的。都是成对加工的!所以计算变位也是有另一个齿轮配合才好定变位系数!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  哪位大侠帮忙教教啊

网友:
不会吧,这个都不知道?单个齿轮也可能是变位的,如果一对齿轮的变位系数总和为正就是正变位,反之为负变位,为0的角高变位只不过是为了改变接触点的高度而已,正变位齿形强度是加强的,这些设计手册都有。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我刚算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