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路压力测试,请教

楼主(2010-12-05):
测一个背压阀的泄漏与流量,要求在20Bar的压力下保压5S压力损失少于0.3Bar为Pass。测在压力为10Bar时的流量,120ML/min正负10ML为Pass。请教用何种方法??用什么样的泵来测试??哪位高手能指点下,阀很小,流量也很小。。是咖啡机的一些测试。谢谢!!介质为纯净水。最好能给一个测试水路图。2 m1 O8 D' B+ M0 i8 U

网友:
用手摇泵供压于出口管嘴,打压20bar看时间5S后的压力变化,压力表选精密的;泵供压于进口管嘴,出口处串联一设定值为10bar的背压阀打压后测流量。由于你的流量很小个人感觉用手摇泵应该可以控制的住,要想流量测得精确些可以延长测试时间。

楼主:
不能用手动的。。必须是半自动的。。也就是人工上料,出来后等Pass或NG结果。。由于泵的选择我已经做过一台了压力没这么的,效果不怎么好,采用的是磁力泵。不考虑成本呀。。

楼主:
有没有兄弟对水路元件熟悉点的呀。。。我可 以悬赏呀。。我所有的分都可以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