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气路上串联这个气缸呢?

楼主(2010-12-05):
为何气路上串联这个气缸呢?作用是?百思不得其解,请各高人解惑!,这是台移印机,这个气缸到底有什么用呀,想不通,恳请各高人解惑!

网友:
这个气缸里是油吧,断电时,保护机构保持原动作吧

网友:
这气缸怎么四个口?

网友:
真没见过这种东西,
2楼说的不对吧,那样搞复杂了,用中位电磁阀就可以了

网友:
为了保证此气缸动作比执行气缸进的快,退的慢。

网友:
这个是汽缸嘛 怎么进出口连通了呢?

网友A:
这不是气缸,是气/油压力转换器,把气压转换成液压的基本部件,必须垂直安装,压缩空气口置于最上面。

网友:
是不是储能罐啊!!!

网友:
那根管子不通东西吧,应该是稳压用的!!!!

网友:
我的理解是个气液转换装置,这个气路最终是不是要控制一个连续长时间加压的装置啊,如果是的话和我见过的一个锯床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这类机器吗?

帮你看看最好给个气路图。

网友:
楼主是气缸啊,没见过卖,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气缸,是气/油压力转换器,把气压转换成液压的基本部件,必须垂直安装,压缩空气口置于最上面。

谢谢各位,气油压转换器应该是正解。具体的我也不是很了解,只是偶然看到而迷惑。

网友:
气油转换器,没见过。

网友:
长的像汽缸,实际不是汽缸吧,听你说的原理,好象是梭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