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提机常见故障及其排除方法

楼主(2010-12-05):
一、斗式提升机常见故障及其排除方法
1、产量不高,达不到原设计的生产率
原因之一是物料未能最大限度的装满畚斗。影响物料装满程度的因素有四个:极限物料面的高低、头轮转速、物料的堆积角和料斗的形状。极限物料面越高,装满程度越大;头轮转速越慢,料斗装满程度越大;物料的堆积角越大,即散满性越差,料斗的装满程度也就越高也就越高;一般说料斗的口越大,肚越小,则越容易装满,故料斗应为口大肚小的三角形,浅斗比深斗容易装满。总之,为使料斗装满,底轮的转速应慢些,物料口要高些,畚斗的形状应更合理些。
   原因之二是提升段撒料,观察办法是打开提升机的机头上盖,观察曲线段畚斗的装满程度,并与底部位畚斗的装满程度进行比较、若上部少于底部,则说明提升段有撒料现象。产生撒料原因有三:第一是胶带的初张力不够、畚斗因自身重量而扭转,形成撒料;第二是胶带运行跑偏,此时料斗与机筒碰撞、也会形成撒料;第三是自身有振动现象,比如旋转轮的惯性振动、胶带接头不平整等。机器周围是否有产生强烈振动的机械,如振动筛、鼓风机、内燃机等。振动将使散粒体物料的堆积高度降低。使装满的畚斗形成撒料。为此,解决畚斗撒料的方法使调整提升机胶带的初张力,纠正胶带跑偏,使提升机上各转动达到平衡;改进胶带接头,尽量作到平滑、柔软。增加隔振措施;减少其他机械的振动干扰。
   原因之三是回流,即料斗抛出的物料不能全部进入卸料管而是部分返回机座的现象。回流是大多数提升机产量不高的原因。检查回流的方法是将耳朵贴在提升机机筒上,听筒内有无像落雨的声音,根据声音的大小、稠密状态判断回流的程度。这种方法对铁壳提升机尤为有效。产生回流原因的分析:打开提升机的机头上盖,仔细观察提升机在工作中物料撒出的运动轨迹。若物料抛出的又高又远,已经越过料管的进口,这说明机头外壳的几何尺寸过小。解决的办法是适当地把机头外壳尺寸放大。若发现部分物料抛的很高,落下来又达不到卸料管口时,说明料斗抛扔的时间过早,解决办法是降低胶带的运动速度。降低带速最简单的方法是将电动机上的带轮改小一些,使头轮的转速n能满足n≤ ,式中D为头轮直径,若发现部分物料抛出后落的很近,不能进入卸料管,甚至倒入无载分支机筒内,这说明畚斗卸料结束的太迟,解决办法是修改畚斗形状,加大畚斗底角或减小畚斗深度。若发现部分物料抛出后碰倒前方畚斗的底部撞回机筒形成回流时,这说明畚斗间距过小,可适当增加畚斗间距。若发现畚斗在头轮的后半圆时尾部翘起,改变了物料抛出后的运动轨道,形成回流,这说明畚斗全高尺寸太大,可适当减少料斗高度加以解决。
以上是从提升机的装料、提升及卸料三部分分析提升机产量不高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若通过以上办法产量仍然过小,就可以将畚斗跨度和畚斗宽度都适当放大。但要在机筒尺寸允许的范围内,使用这种方法一定要注意电动机的负荷。电动机的工作电流绝不能超过其允许值,否则会将电动机烧毁。
2、机座堵料
若机座中物料过多、挖料阻力过大,则会导致胶带打滑或停止运动。发生这种现象有五个原因:一是进料不均,忽多忽少。当进料多时,进料量大于提升量,以致机座中物料剩余并积累,使底座内物料逐渐升高、畚斗的运行阻力逐渐加大,达到一定程度,胶带出现打滑,还会造成停机或电动机烧毁。解决的办法是严格控制进料量,操作时要空载开车,逐渐打开进料闸门。由机座的正面视孔(玻璃窗孔)观察物料上升状况。物料面达到底轮的水平轴线时(既物料斗脱离角为40°时),进料闸门不能再增大。二是回流量太大,使提升机的物料不能全部流入卸料管而返回机座,这样机座中物料增多造成堵塞。解决的办法是按前述方法减少回流。三是因停电或其他故障突然停机时,提升分支与回行分支质量不等,使提升机产生倒转,畚斗内的物料倒入机座,再开机时易发生机座堵塞。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在提升机主轴的一侧安装止逆器,防止提升机倒转。四是胶带打滑,减少了提升机的提升量,使机座内物料增多形成堵塞。解决的办法是增大张紧力,防止胶带打滑。五是大块异物进入机座造成堵塞,因此在提升机进料口处安装护栅网,以防止事故发生。
更多关于斗式提升机,振动筛,带式输送机,给料机的技术文章http://www.zgtysb.com/jishu/index.htm